求助。。LED数码管型号问题

楼主:
我想问下,下面图是电子脉搏计的图,那个四脚的LED接四个脚就可以控制0-9显示了,(仿真软件里有看到8脚和4脚的两种)但它是什么型号的LED呢?我现在想做实物要用到那种四脚的,可不知道那种到底有没有,上网查也没查到。。在下超级小白,希望各位能帮忙看下。。谢谢

网友:
四个脚的是用BCD码

网友:
同意楼上,bcd码控制的,查一下bcd就可以了

网友:
相当于LED里面集成了编码器。

网友:
谢谢。。总算知道他怎么控制了。。还有就是,各位知道那种LED什么型号嘛?我想买来做做。。

网友:
通常购买7段LED数码管的时候,只需提供以下参数即可:
1、字高多少英寸
2、字体颜色
3、共阴 OR 共阳

一般每个数码管自带小数点

网友:
嗯。。谢谢大家。。这次又学会了新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