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S-51 单片机应用设计 哈工大

楼主:
本书从应用的角度,详细地介绍了MCS-51单片机的硬件结构、指令系统、各种硬件接口设计、各种常用的数据运算和处理程序及接口驱动程序的设计以及MCS-51单片机应用系统的设计,并对MCS-51单片机应用系统设计中的抗干扰技术以及各种新器件也作了详细的介绍。本书突出了选取内容的实用性、典型性。书中的应用实例,大多来自科研工作及教学实践,且经过检验,内容丰富、翔实。    本书可作为工科院校的本科生、研究生、专科生学习MCS-51单片机课程的教材,也可供从事自动控制、智能仪器仪表、测试、机电一体化以及各类从事MCS-51单片机应用的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第一章 单片微型计等机概述
  1.1 单片机的历史及发展概况
  1.2 单片机的发展趋势
  1.3 单片机的应用
    1.3.1 单片机的特点
    1.3.2 单片机的应用范围
  1.4 8位单片机的主要生产厂家和机型
  1.5 MCS-51系列单片机
第二章 MCS-51单片机的硬件结构
  2.1 MCS-51单片机的硬件结构
  2.2 MCS-51的引脚
    2.2.1 电源及时钟引脚
    2.2.2 控制引脚
    2.2.3 I/O口引脚
  2.3 MCS-51单片机的中央处理器(CPU)
    2.3.1 运算部件
    2.3.2 控制部件
  2.4 MCS-51存储器的结构
    2.4.1 程序存储器
    2.4.2 内部数据存储器
    2.4.3 特殊功能寄存器(SFR)
    2.4.4 位地址空间
    2.4.5 外部数据存储器
  2.5 I/O端口
    2.5.1 I/O口的内部结构
    2.5.2 I/O口的读操作
    2.5.3 I/O口的写操作及负载能力
  2.6 复位电路
    2.6.1 复位时各寄存器的状态
    2.6.2 复位电路
  2.7 时钟电路
    2.7.1 内部时钟方式
    2.7.2 外部时钟方式
    2.7.3 时钟信号的输出
第三章 MCS-51的指令系统
  3.1 MCS-51指令系统的寻址方式
    3.1.1 寄存器寻址
    3.1.2 直接寻址
    3.1.3 寄存器间接寻址
    3.1.4 立即寻址
    3.1.5 基址寄存器加变址寄存器间址寻址
  3.2 MCS-51指令系统及一般说明
    3.2.1 数据传送类指令
    3.2.2 算术操作类指令
    3.2.3 逻辑运算指令
    3.2.4 控制转移类指令
    3.2.5 位操作类指令
第四章 MCS-51的定时器/计数器
  4.1 定时器/计数器的结构
    4.1.1 工作方式控制寄存器TMOD
    4.1.2 定时器/计数器控制寄存器TCON
  4.2 定时器/计数器的四种工作方式
    4.2.1 方式0
    4.2.2 方式1
    4.2.3 方式2
    4.2.4 方式3
  4.3 定时器/计数器对输入信号的要求
  4.4 定时器/计数器编程和应用
    4.4.1 方式o应用(1ms定时)
    4.4.2 方式1应用
    4.4.3 方式2计数方式
    4.4.4 方式3的应用
    4.4.5 定时器溢出同步问题
    4.4.6 运行中读定时器/计数器
    4.4.7 门控制位GATE的功能和使用方法(以T1为例)
第五章 MCS-51的串行口
  5.1 串行口的结构
    5.1.1 串行口控制寄存器SCON
    5.1.2 特殊功能寄存器PCON
  5.2 串行口的工作方式
    5.2.1 方式0
    5.2.2 方式1
    5.2.3 方式2
    5.2.4 方式3
  5.3 多机通讯
  5.4 波特率的制定方法
    5.4.1 波特率的定义
    5.4.2 定时器T1产生波特率的计算
  5.5 串行口的编程和应用
    5.5.1 串行口方式1应用编程(双机通讯)
    5.5.2 串行口方式2应用编程
    5.5.3 串行口方式3应用编程(双机通讯)
第六章 MCS-51的中断系统
  6.1 中断请求源
  6.2 中断控制
    6.2.1 中断屏蔽
    6.2.2 中断优先级优
  6.3 中断的响应过程
  6.4 外部中断的响应时间
  6.5 外部中断的方式选择
    6.5.1 电平触发方式
    6.5.2 边沿触发方式
  6.6 多外部中断源系统设计
    6.6.1 定时器作为外部中断源的使用方法
    6.6.2 中断和查询结合的方法
    6.6.3 用优先权编码器扩展外部中断源
第七章 MCS-51单片机扩展存储器的设计
  7.1 概述
    7.1.1 只读存储器
    7.1.2 可读写存储器
    7.1.3 不挥发性读写存储器
    7.1.4 特殊存储器
  7.2 存储器扩展的基本方法
    7.2.1 MCS-51单片机对存储器的控制
    7.2.2 外扩存储器时应注意的问题
  7.3 程序存储器EPROM的扩展
    7.3.1 程序存储器的操作时序
    7.3.2 常用的EPROM芯片
    7.3.3 外部地址锁存器和地址译码器
    7.3.4 典型EPROM扩展电路
  7.4 静态数据存储的器扩展
    7.4.1 外扩数据存储器的操作时序
    7.4.2 常用的SRAM芯片
    7.4.3 64K字节以内SRAM的扩展
    7.4.4 超过64K字节SRAM扩展
  7.5 不挥发性读写存储器扩展
    7.5.1 EPROM扩展
    7.5.2 SRAM掉电保护电路
  7.6 特殊存储器扩展
    7.6.1 双口RAM IDT7132的扩展
    7.6.2 快擦写存储器的扩展
    7.6.3 先进先出双端口RAM的扩展
第八章 MCS-51扩展I/O接口的设计
  8.1 扩展概述
  8.2 MCS-51单片机与可编程并行I/O芯片8255A的接口
    8.2.1 8255A芯片介绍
    8.2.2 8031单片机同8255A的接口
    8.2.3 接口应用举例
  8.3 MCS-51与可编程RAM/IO芯片8155H的接口
    8.3.1 8155H芯片介绍
    8.3.2 8031单片机与8155H的接口及应用
  8.4 用MCS-51的串行口扩展并行口
    8.4.1 扩展并行输入口
    8.4.2 扩展并行输出口
  8.5 用74LSTTL电路扩展并行I/O口
    8.5.1 用74LS377扩展一个8位并行输出口
    8.5.2 用74LS373扩展一个8位并行输入口
    8.5.3 MCS-51单片机与总线驱动器的接口
  8.6 MCS-51与8253的接口
    8.6.1 逻辑结构与操作编址
    8.6.2 8253工作方式和控制字定义
    8.6.3 8253的工作方式与操作时序
    8.6.4 8253的接口和编程实例
第九章 MCS-51与键盘、显示器、打印机的接口设计
  9.1 LED显示器接口原理
    9.1.1 LED显示器结构
    9.1.2 显示器工作原理
  9.2 键盘接口原理
    9.2.1 键盘工作原理
    9.2.2 单片机对非编码键盘的控制方式
  9.3 键盘/显示器接口实例
    9.3.1 利用8155H芯片实现键盘/显示器接口
    9.3.2 利用8031的串行口实现键盘/显示器接口
    9.3.3 利用专用键盘/显示器接口芯片8279实现键盘/显示器接口
  9.4 MCS-51与液晶显示器(LCD)的接口
    9.4.1 LCD的基本结构及工作原理
    9.4.2 点阵式液晶显示控制器HD61830介绍
  9.5 MCS-51与微型打印机的接口
    9.5.1 MCS-51与TPμp-40A/16A微型打印机的接口
    9.5.2 MCS-51与GP16微型打印机的接口
    9.5.3 MCS-51与PP40绘图打印机的接口
  9.6 MCS-51单片机与BCD码拨盘的接口设计
    9.6.1 BCD码拨盘
    9.6.2 BCD码拨盘与单片机的接口
    9.6.3 拨盘输出程序
  9.7 MCS-51单片机与CRT的接口
    9.7.1 SCIB CRT接口板的主要特点及技术参数
    9.7.2 SCIB接口板的工作原理
    9.7.3 SCIB与MCS-51单片机的接口
    9.7.4 SCIB的CRT显示软件设计方法
第十章 MCS-51与D/A、A/D的接口
  10.1 有关DAC及ADC的性能指标和选择要点
    10.1.1 性能指标
    10.1.2 选择ABC和DAC的要点
  10.2 MCS-51与DAC的接口
    10.2.1 MCS-51与DAC0832的接口
    10.2.2 MCS-51同DAC1020及DAC1220的接口
    10.2.3 MCS-51同串行输入的DAC芯片AD7543的接口
  10.3 MCS-51与ADC的接口
    10.3.1 MCS-51与5G14433(双积分型)的接口
    10.3.2 MCS-51与ICL7135(双积分型)的接口
    10.3.3 MCS-51与ICL7109(双积分型)的接口
    10.3.4 MCS-51与ADC0809(逐次逼近型)的接口
    10.3.5 8031AD574(逐次逼近型)的接口
  10.4 V/F转换器接口技术
    10.4.1 V/F转换器实现A/D转换的方法
    10.4.2 常用 V/F转换器LMX31简介
    10.4.3 V/F转换器与MCS-51单片机接口
    10.4.4 LM331应用举例
第十一章 标准串行接口及应用
  11.1 概述
  11.2 串行通讯的接口标准
    11.2.1 RS-232C接口
    11.2.2 RS-422A接口
    11.2.3 RS-485接口
    11.2.4 各种串行接口性能比较
  11.3 双机串行通讯技术
    11.3.1 单片机双机通讯技术
    11.3.2 PC机与8031单片机双机通讯技术
  11.4 多机串行通讯技术
    11.4.1 单片机多机通讯技术
    11.4.2 IBM-PC机与单片机多机通讯技术
  11.5 串行通讯中的波特率设置技术
    11.5.1 IBM-PC/XT系统中波特率的产生
    11.5.2 MCS-51单片机串行通讯波特率的确定
    11.5.3 波特率相对误差范围的确定方法
    11.5.4 SMOD位对波特率的影响
第十二章 MCS-51的功率接口
  12.1 常用功率器件
    12.1.1 晶闸管
    12.1.2 固态继电器
    12.1.3 功率晶体管
    12.1.4 功率场效应晶体管
  12.2 开关型功率接口
    12.2.1 光电耦合器驱动接口
    12.2.2 继电器型驱动接口
    12.2.3 晶闸管及脉冲变压器驱动接口
第十三章 MCS-51单片机与日历时钟芯片的接口设计
  13.1 概述
  13.2 MCS-51单片机与实时日历时钟芯片MSM5832的接口设计
    13.2.1 MSM5832性能及引脚说明
    13.2.2 MSM5832时序分析
    13.2.3 8031单片机与MSM5832的接口设计
  13.3 MCS-51单片机与实时日历时钟芯片MC146818的接口设计
    13.3.1 MC146818性能及引脚说明
    13.3.2 MC146818芯片地址分配及各单元的编程
    13.3.3 MC146818的中断
    13.3.4 8031单片机与MC146818的接口电路设计
    13.3.5 8031单片机与MC146818的接口软件设计
第十四章 MCS-51程序设计及实用子程序
  14.1 查表程序设计
  14.2 散转程序设计
    14.2.1 使用转移指令表的散转程序
    14.2.2 使用地地址偏移量表的散转程序
    14.2.3 使用转向地址表的散转程序
    14.2.4 利用RET指令实现的散转程序
  14.3 循环程序设计
    14.3.1 单循环
    14.3.2 多重循环
  14.4 定点数运算程序设计
    14.4.1 定点数的表示方法
    14.4.2 定点数加减运算
    14.4.3 定点数乘法运算
    14.4.4 定点数除法
  14.5 浮点数运算程序设计
    14.5.1 浮点数的表示
    14.5.2 浮点数的加减法运算
    14.5.3 浮点数乘除法运算
    14.5.4 定点数与浮点数的转换
  14.6 码制转换
    14.6.1 二进制码与ASCII码的转换
    14.6.2 二进制码到BCD码的转换
    14.6.3 BCD码到二进制码的转换
  14.7 数字滤波
    14.7.1 算术平均值法
    14.7.2 滑动平均值法
    14.7.3 防脉冲干扰平均值法
第十五章 MCS-51单片机应用系统设计
  15.1 MCS-51单片机应用系统设计要点
    15.1.1 设计步骤
    15.1.2 硬件设计要点
    15.1.3 软件设计要点
    15.1.4 数据采集系统
  15.2 单片机低功耗系统设计
    15.2.1 HCMOS单片机的低功耗运行
    15.2.2 HCMOS单片机的逻辑电平
    15.2.3 HCMOS单片机I/O端口的驱动能力
    15.2.4 低功耗单片机系统设计
    15.2.5 存储器的低功耗运行
  15.3 烟厂环境参数自动监测系统
    15.3.1 系统的技术指标及功能
    15.3.2 方案论证
    15.3.3 硬件设计
    15.3.4 软件设计
第十六章 MCS-51单片机应用系统的抗干扰设计
  16.1 干扰渠道,分类及后果
    16.1.1 干扰的渠道
    16.1.2 干扰的分类
    16.1.3 干扰的后果
  16.2 硬件抗干扰措施
    16.2.1 过程通道干扰的抑制措施
    16.2.2 电磁干扰的抑制措施
    16.2.3 印刷电路板的抗干扰设计
  16.3 软件抗干扰措施
    16.3.1 状态信号输入输出中的抗干扰措施
    16.3.2 CPU抗干扰技术
    16.3.3 RAM数据冗余技术
  16.4 自动复位和系统启动
    16.4.1 “看门狗”技术
    16.4.2 硬件复位
    16.4.3 系统启动
第十七章 MCS-51的仿真开发系统及用户样机调试
  17.1 开发系统简介
    17.1.1 开发系统的功能
    17.1.2 开发系统的分类
    17.1.3 有关开发系统性能的几个基本概念
    17.1.4 开发系统的基本组成
  17.2 用户样机开发调试过程
    17.2.1 用户样机软件的设计、调试
    17.2.2 用户样机硬件调试
参考文献
芯片引脚索引

MCS-51单片机应用设计 哈工大 434页 9.4M.pdf

网友:
多谢版主分享!!下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我是新手,下来学习,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