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一个问题关于EP2C35

楼主:
上周调试时,碰到一个问题,同一个程序在两块相同的硬件表现为不同的现象。一块正常,一块不正常。为啥?

网友:
能否说清楚点

网友:
回复楼上

EP2C35的主控板,两块板唯一的区别就是1,2V电源分割不同,但同一个主控程序在两块板子现象不同,一块正常工作,一块不正常

网友:
问题就出在这里

地和电源不是随便布的。
那是信号的回路。

布线容易,布通也容易,布好就
看个人修行了。

我曾经有过100M网卡的phy布线,10M正常,100M变成125M!(07年搞的)
我一直没想通,最近才想通 -- 就是芯片下边不该走线,必须全是地,这样才安全。

芯片下面走线,板子好不好,就看你的RP了。

网友:
确实是这样的,完全同意楼上观点。出问题的板子,把芯片的电源和地的分割重新设计就OK了。你说布线容易,布通也容易,布好就
看个人修行了,太经典了!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