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AD测电压(电压可能高于基准电压),要自动量程的,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楼主:
我的想法是要用多路,采用电阻分压,但问题卡在如何切换上?因为好像不管用什么做开关,都会在干路上产生压降,影响AD采样值~求教了,谢谢~

网友:
假如用继电器切换产生多大的压降?你们压降多大能够接受?

网友:
我知道,常用TLC7528,在其应用手册上有一个应用是,把DA当衰减器,程控衰减!

网友:
程控衰减可以通过溢出检测达成

网友:
一定的压降应该是可以接受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想过了,不用开关是不可能的,压降应该小于2.6个mV。
有没有不用继电器的方法(在安全电压以内—),还有一点就是没见过自动量程的电压表在切换时有“咔嚓”一声的~先谢过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说的很对,福禄克的17B在使用的时候也没听过有继电器的声音啊,还是考虑其他的方法,比如利用比较器进行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