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09 history设置问题

楼主:
在用Altium Designer 09时,总是会在工程文件夹下生成一个History的文件夹,我想把其去掉,不知道在那里设置,特请教,谢谢!

网友:
为什么要删除 我都没在意 哈哈

网友:
因为占硬盘空间啊,我都每次做完之后手动删除的啊

网友:

Altium Designer 09 history设置问题

在用Altium Designer 09时,总是会在工程文件夹下生成一个History的文件夹,这个文件夹收集了我所以的设计资料。它无限重复打包我的设计。我对这种行为有着恐惧感。而且还占用了大量磁盘空间。请问那位高手能否解释它们的企图或如何禁止它生成。

网友:
可以改位置,好像删不了

可以改位置,全部设置到一个固定的目录下。在左上角点“DXP”->"Preferences"->"Version Control"->"Local History" 右侧有个“Use global repository”选上,在下面设好目录就行了,这样你所有的项目的”History“都到这个目录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