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TI 的DSP, TMX320F28027A是用在什么地方的?

楼主:
请各位大虾指导,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先看看TI的官网:http://focus.ti.com.cn/cn/params ... bId=1220&family=mcu

网友:
这款芯片最主要的就是有高精度的PWM控制器,而且价格还非常低,所以在数字电源领域有很广扩的应用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