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早班车:节能的照明级、中性白光和暖白光LED

楼主:
cree公司的LED技术方面还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来看看新闻:

Cree公司日前宣布色温介于2600 K-5000 K CCT之间的暖白光与中性白光 XLamp XP-G LED开始商用

暖白光 (3000 K) XLamp XP-G在 350 mA 的驱动电流下,可提供高达 114 lm的光通量和 109 lm/w 的高光效。假设采用1.0 A的驱动电流,XP-G暖白光 LED则可提供高达285 lm的光通量和84 lm/w的光效,这样在相同效率情况下, XP-G 暖白光 LED 的光输出比现有最高水平的XLamp XR-E暖白光LED还要高四倍。

中性白光 (4000 K) XLamp XP-G在350 mA的驱动电流下,可提供高达 139 lm 的光通量和 132 lm/w的高光效。假设采用1.5 A的驱动电流,XP-G中性白光LED则可提供高达463 lm的光通量,这样在相同效率情况下,XP-G 中性白光LED的光输出是XLamp XR-E冷白光LED的四倍。

XP-G LED能以高电流带来高效率,有助于减少所需的LED数量,也能降低 LED灯具的尺寸和成本。中性白光和暖白光XP-G LED现已开始商用,是业界最小型的ANSI色度分档。

网友:
Vishay的极端高温环境优化的打线式、裸芯片贴片式电阻

日前,Vishay宣布,推出为钻井和航空等极端高温环境优化的新系列打线式、裸芯片贴片式电阻——Vishay Sfernice RMKHT和电阻网络。

新的Vishay Sfernice RMKHT打线式贴片电阻的工作温度范围为-55℃~+215℃,最高储存温度可达+230℃,是业界首款达到如此高温范围的薄膜电阻。该器件甚至在215℃的高温下经过1,000小时后的负载寿命稳定率依然可达0.5%,并同时保持严格的TCR和容差。

新款分立电阻的典型TCR为25ppm/℃,容差可低至0.05%。电阻网络的典型跟踪TCR为2ppm/℃,比例容差低至0.02%。

RMKHT电阻和电阻网络的高度为0.4mm,提供20mil x 20mil至100mil x 200mil的占位,阻值依系列而定,范围可达10Ω~6MΩ。电阻和电阻网络的功率等级为5mW~100mW,或是电阻网络中每个电阻元件的阻值为10mW。

RMKHT器件采用了打线结构和铝焊盘,背面可以选择进行金属处理。根据需要,可提供定制版本(CNHT)的器件。

Vishay的新款RMKHT电阻和电阻网络现可提供样品并已实现量产,大宗订货的供货周期为十周至十二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