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D9851的电压放大问题

楼主:
要做一个基于AD9851的信号发生电路,初定指标是频率1Hz~30M,已经是高频了,电压为5V。

最关键的是芯片产生信号后,要进行滤波,电压放大,以及功率放大

不知道选择哪款的运放比较合适,是否需要进行级联?

恳请论坛里有模电或者高频经验的高手指点一二,感激不尽

网友:
放大电路op用AD860X系列吧,你用10bit的DAC,选个低等级的op就好了。

网友:
由于是信号发生器 选运放的时候还是要注意运放的转换速率和稳定时间,否则会对信号造成一定的变形。

网友:
任务已经完成

已经做完了,仅仅是理论~~~

网友:
完成啦

自己记录一下

网友:
什么记录啊/

网友:
自己看看

自己可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