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综合中出现latch的问题

楼主:
在综合中,发现状态机里综合出了latch,是因为FSM里面有段组合逻辑的always块里
有一句A_state=A_state,但是设计里好像又必须保存状态。这样就会综合出latch。请问大家这个latch怎么处理?是一定不能出现latch么? 还是怎么进行latch的时序检查?而且这个latch的时钟端是信号控制,不是时钟控制。

网友:
请问楼主能说详细一点吗,或者贴一段代码出来。我只能猜测哈,你说程序中的A_state<=A_state这句话在always里吗?我想请问A_state是信号吗?如果是就不用这句话,而且即使写了也不会引起Latch哦?

网友:
回复楼上兄弟

其实问题比较简单。就是实在时序逻辑下,如果在某个状态下,让某个信号一直保持不变,会产生LATCH吗?
eg:

if  clk'event and clk='1' then

    case csis
when idle=>
    if (rxrdy='1') then
       tx<='1';
    end if;
when deal=>
    tx<='0';
    .......

例如上面的 tx 产生LATCH吗?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