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逆变为220V,大家有些啥方案?

楼主:
关于逆变话题很大,请问大家对汽车上用的12V逆变为220V有些啥解决方案?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

网友:
顶起来啊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

网友:
先将12V升压至310V,再将310V经过全桥进行SPWM调制,滤波后输出

网友:
回复楼上兄弟这是一种方案

这种方案,常用哪些控制器,控制器价格,成本。能做多大功率?输出电压谐波怎样?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

网友:
eeleader做这个的吗
还要看多大电流输出吧

网友:
回复楼上兄弟

目前对这个比较有兴趣,想与大家讨论一下,共同提高!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

网友A:
淘宝上有成品卖,不贵 、、、、、、

就我对逆变器的了解而言,我觉得先确定负载再讨论比较好,毕竟车内能用的设备不多。

网友:
回复楼上兄弟

我要求1KW的功率,针对1KW的功率,大家推荐一下用啥方案比较有优势啊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

网友:
1KW啊!电池吃不消的,车内原有布线也不行的!

咱先甩开汽车、电池、线径、、、

12V,1KW,那可是接近100A啊!半导体器件热损就不小了!

大电流还带来另一个大问题,磁性材料的涡损,效率上不去了、、、

大功率设备通常都是高电压小电流的方案,你想倒着来,我不反对,但我没辄了、、、投降

网友:
对于逆变,我只有一点:考虑负载问题,去年电子设计大赛就是因为没考虑负载,而没调试成功,太郁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有成品卖,不贵 、、、、、、

就我对逆变器的了解而言,我觉得先确定负载再讨论比较好,毕竟车内能用的设备不多。

瞧!我一开始就说要先确定负载,再讨论了

网友:
要方波还是正弦波了? 看淘宝上卖的功率小的价格不贵。但是不知道是那哪种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