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RTAN-6试用报告3-denis-操作系统Petalinux演示

楼主:
1试用简介
1.1编写目的
    本次试用报告主要是针对SPARTAN-6开发板片上操作系统Petalinux演示编写的。参与人员:denis22380978
1.2项目背景
     本开发板是EEWORLD论坛和赛灵思公司联合提供。这次试用活动主要是针对SPARTAN-6开发板的推广应用。
1.3术语和缩略词
     ISE  SPARTAN-6  System ACE
1.4参考资料
1、 HARDWARE AND DEMONSTRATION SETUP GUIDE
2、Getting Started with the Xilinx Spartan-6 FPGA SP605 Embedded Development Kit
3、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00051-1-1.html
Spartan-6 FPGA 嵌入式套件产品信息简介
4、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00052-1-1.html
Xilinx 嵌入式平台的优势及组成元素
5、http://eeworld.com.cn/20100401xilinx
   Spartan-6嵌入式套件试用参考资料
6、EEWORLD版权所有,严禁复制!

网友:
2试用概要

2.1测试用例设计
Spartan-6开发板的提供的DEMO演示。
2.2测试环境和配置
   操作系统: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5.1, Build 2600) Service Pack 3
  CPU:Intel(R) Pentium(R) Dual  CPU  T2390    双核1.86Ghz
内存容量:2G DDR667
硬盘容量:120G 5400转
显卡:集成X3100
2.3测试方法
按照说明书操作步骤注意整个操作过程,详细记录一些说明书上没有注明的要点,开发板的使用情况。此次试验用到超级终端来显示Petalinux系统操作界面。

网友:
3执行情况和记录

(1)首先确认上次报告中的串口调试OK了。仔细阅读说明书(图1)然后再次确认选择跳线位置都是正确的(默认配置见图2),插上CF卡,然后打开System配置按钮(见图3图4),如图所示然后给开发板供电,完成图与上一次实验基本一样。

图1 Petalinux系统演示说明

图2 跳线配置说明

图3 System Ace 按钮配置说明

图4 实际按钮配置

图5 实验准备完成图(只要用一根usb线连接UART接口就行)
(2)下面就是打开超级终端,串口需要配置一下(图6)

图6 配置超级终端
(3)然后确定,选择复位按钮(图7),等待大约20秒,出现如下图形(图8)

图7 灰色复位按钮选择

图8 超级终端显示

(4)太好了,我成功了,我进入片上系统Petalinux了(图9),用root用户名root密码登录

图9 Petalinux 显示

网友:
4试用心得

(1)显示了根目录内容后,纯粹是抱着好事者的态度进入/home目录下看看(图10),发现有个httpd文件(图11),还有images文件,进去瞅一眼,还真有不少图片,很明显这是下次网络连接和视频图片处理所用的一些文件嘛,好就到这里

图10 home目录内容

图11 httpd下面内容
(2)太快了。半个小时不到,我就在FPGA上做了个系统,真的假的,太没成就感了,不过对于一些需要快速定制系统的客户来说那可真是太好了,赛灵思太有才了,以后完全可以既卖开发平台又卖专门针对性服务,最后只要客户买个板子和一个CF卡,行了,可以用了。这可真太方便了,赛灵思又可以大大的赚钱了。
(3)最后感受一下,芯片温度正常不太烫手

网友:
回复 网友A:

顶一下,petalinux 目前已经关闭免费下载页面了,我用过这个东西 ,感觉microblaze让Spartan没有发挥性能!
LZ给大家分享一下具体的过程吧!

网友:
具体过程是指什么,Petalinux的移植过程么?

网友:
不是我说,官方给的材料中已经把petalinux编译好,做成可下载的文件了

网友:
我试了,,都是可以的。。。官方已经把文档下载在卡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