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程序,ORG有错?

楼主:
这个程序,用软件调试, 显示第五行的  “org     000bh           ;定时器T0中断入口地址”这一段  ORG错~~~~  请教一下各位,该怎么修改?

org     0000h           ;复位地址
        ljmp    start
        org     0030h           ;外部中断0中断入口地址
        reti
        org     000bh           ;定时器T0中断入口地址
        reti
        org     0013h           ;外中断1中断入口地址
        ljmp    int1serve
        org     001bh           ;定时器T1中断入口地址
        ljmp    t1serve
        org     0023h           ;串行口中断入口地址
        reti
        org     002bh           ;定时器T2中断入口地址
        reti
;***********************************************
;***********************************************
clear:   mov     p1,#0FFH       ;P1、P2口位置
        mov     p3,#0ffh
        clr     p3.5             ;关遥控输出

mov     sp,#70h         ;设堆栈

  mov     ie,#00h         ;关总中断
        mov     ip,#04h         ;设优先级
        mov     tmod,#20h       ;设定时器2自动重装模式
        mov     th1,#0f3h        ;定时13us
        mov     tl1,#0f3h
        setb    ex1              ;开外部1
        setb    it1
        setb    ea                ;开总中断
        ret
;***********************************************
;***********************************************
start:    lcall   clear              ;调初始化程序
main:   lcall   keywork            ;调键盘程序
        orl     pcon,#01h          ;进入低功耗待机状态
        ljmp    main
        nop                       ;设置软件陷阱
        nop
        nop
        ljmp    start
;***********************************************
;***********************************************
int1serve:
        clr     ie1
        anl     pcon,#00h          ;触发待机状态苏醒
        reti
;***********************************************
;***********************************************
t1serve:
        cpl     p3.5               ;高频调制
        reti
        nop                       ;设置软件陷阱
        nop
        nop
        ljmp    start
;***********************************************
;***********************************************
keywork:
        mov     p1,#0ffh           ;置列线
        clr     p3.7                 ;清行线
        mov     a,p1
        mov     b,a
        cjne    a,#0ffh,key1          ; 有键按下则不等转移
keyworkout:
        nop
        nop
        ret                         ;键盘程序返回
key1:   lcall   delay5ms              ;延时抖动
        mov     a,p1
        cjne    a,b,keyworkout        ;确认键按下
        mov     dptr,#keyworktab1
        mov     b,a                  ;查列号
        clr     A
        mov     r0,a
key2:   mov     a,r0                    ;
        subb    a,#08h
        jnc     keyworkout
        mov     a,r0
        movc    a,@a+dptr
        inc     r0
        cjne    a,b,key2
        dec     r0
        mov     a,r0             ;键号放入A
        mov     b,a              ;键号乘3处理LJMP散转指令
        add     a,b
        add     a,b
        mov     dptr,#keyworktab2
        jmp     @a+dptr
keyworktab2:
        ljmp    fucation0             ;转对应功能处理
        ljmp    fucation1
        ljmp    fucation2
        ljmp    fucation3
        ljmp    fucation4
        ljmp    fucation5
        ret
keyworktab1:
        db      0feh,0fdh,0fbh,0f7h,0efh,0dfh,0bfh,07fh
        ret
;******************************************************
;******************************************************
fucation0:
        mov     a,#02h      ;脉冲个数装载
        ljmp    send         ;转发射程序
        ret
fucation1:
        mov     a,#03h
        ljmp    send
        ret

fucation2:
        mov     a,#04h
        ljmp    send
fucation3:
        mov     a,#05h
        ljmp    send
        ret
fucation4:
        mov     a,#06h
        ljmp    send
        ret

fucation5:
        mov     a,#07h
        ljmp    send
        ret
        nop                    ;设置软件陷阱
        nop
        nop
        ljmp    start
;*****************************************************
;*****************************************************
send:   mov     r1,a           ;装入发射脉冲个数
send0:  mov     r0,#0fah       ;第一个码
        ajmp    send2
send1:  mov     r0,#53h        ;中间码
send2:  setb    et1            ;开高频定时中断调制
        setb    tr1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djnz    r0,send2              ;
        mov     r0,#64h                 ;码距
sendout:clr     tr1                        ;关高频定时调制
        clr     et1
        clr     p3.5
        nop
        nop
        nop
        nop
        nop
        djnz    r0,sendout
        djnz    r1,send1                ;
        clr     p3.0                    ;开工作指示灯
        lcall   delay500ms
        setb    p3.0
        ret
        nop                            ;设置软件陷阱
        nop
        nop
        ljmp    start
;*********************************************************
;*********************************************************
delay5ms:
        mov     r7,#45
delay5ms1:
        mov     r6,#54
delay5ms2:
        djnz    r6,delay5ms2
        djnz    r7,delay5ms1
        ret
        nop                      ;设置软件陷阱
        nop
        nop
        ljmp    start
;***********************************************************
;***********************************************************
delay10ms:
        mov     r7,#90
delay10ms1:
        mov     r6,#54
delay10ms2:
        djnz    r6,delay10ms2
        djnz    r7,delay10ms1
        ret
        nop                     ;设置软件陷阱
        nop
        nop
        ljmp    start
;***********************************************************;
;***********************************************************
delay500ms:
        mov     r5,#50
delay500ms1:
        lcall   delay10ms
        djnz    r5,delay500ms1
        ret
        nop                  设置软件陷阱
        nop
        nop
        ljmp    start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