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驱蚊器

楼主:
  咬人的蚊子一般都是怀卵的雌蚊,雄蚊并不咬人。而雌蚊在怀卵期间又不喜欢与雄蚊接近,它们一感觉到雄蚊所发出的频率在2123kHz的超声波信号,就会避而离去。本电子驱蚊器,使其发出模拟雄蚊的超声波,从而驱逐雌蚊,避免蚊子叮咬。

工作原理:

  如图是一个以产生2123kHz的超声波驱蚊电路图。闭上电源开关SW,发光二极管VD指示工作信号。单结晶体管VT1与电阻Rl、电位器RP及电容C1组成一个超声波振荡电路。电源GBRlRP向电容C1充电,当充电达峰点电压时,单结晶体管VT1开启,并经电阻R3放电,当C1两端的电压下降到峰点以下时,单结晶体管VT1截止。如此反复充电放电,产生振荡。调节电位器RP能改变振荡频率,使之在2123kHz左右。该振荡信号经电容C2耦合至VT2组成的放大电路,放大后的信号由电容C3输出,给压电陶瓷蜂鸣片BC发出超声波。

元器件选择:
单结晶体管VTl:BT33C
三极管VT29018
压电陶瓷片BC:HTD27A
电源GB:选用4F22DC6V层叠电池

调试与使用:
  (1)全部电路元件可以安装在一块印刷电路板上。最后将电路板固定在一个废旧袖珍收音机壳或肥皂盒内。压电陶瓷片B选用HTD27A型,可以直接用502胶水将其粘在机壳内原扬声器位置上。
  (2)本驱蚊器的驱蚊效果主要取决于电路的振荡频率;要反复调试电位器RP,使电路振
在雌蚊最反感的频率上。此外,电路的输出功率大小也有很大的关系,输出功率大则驱蚊范围大效果好;反之,输出功率小则效果差。
  (3)为提高电路的输出功率,可以增加末级输出功率,最好的办法就是增加一级功率放大,将6v改成9v的层叠电池,以提高超声波的辐射强度。

用万用表判别单结晶体管脚:
  单结晶体管是由一个PN结组成,有三个电极,其测试方法与一般三极管测量方法不同。 单结晶体管有一个E(发射极)、两个基极(b1b2).因此又称双基极管。在读电路图时,要判别其极性,只要记住电路图中E极总是向b1,b2极间。

网友:
不知是否实用!顶一个。

网友:
LZ要送我一个吗?;P

网友:
有意思 还有科普知识

有意思 还有科普知识

网友:
网络上有个“电子蚊香”的绿色软件合成超声波,感兴趣的朋友尽管搜索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