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h原理图设计的常见问题

楼主:
问题1:零件描述和零件标识有什么区别?

  答:零件描述(Library Reference)是零件在零件库里的名称,将外形和引脚功能相同的零件取的一个通用名称;零件标识是电路图里用户根据需要自行设计的名称,当然也不能随意乱取。一般情况下可以统称为零件名称,而不必细分。

问题2:零件属性对话框中的Part FieldsRead Only Fields有什么用?

  答:零件属性对话框中的Part Fields有两个作用,对于一般零件可以在这些设置中标注零件的参数;对于仿真零件可以在这些设置中设置有关仿真的模型参数。 Read Only Fields一般用于仿真零件中的仿真模型的定义。

问题3:如何直接更换零件?

  答:在要更换的零件上双击,在弹出的零件属性对话框中的Lib Ref中输入新的零件描述,点击OK按钮即可完成零件的直接更换。

问题4:如何设置常用零件的默认零件封装?

  答:可以用零件库编辑器打开要修改的零件,在零件描述(Description)对话框中Designator标签页里的Part Foot Print 1中输入零件封装名。此零件封装名即是该零件的默认零件封装。

问题5:如何直接从原理图切换到PCB设计?

  答:点击菜单Design\Update PCB命令,即可实现原理图到PCB设计的自动切换。但要注意打开需要切换的PCB图,将其他无关的PCB图关闭,否则会出现意想不到的问题。

问题6:如何批量修改零件属性?

  答:点击零件属性对话框中的Globe按钮,在整体修改对话框中可以设置整体修改选项,在Copy Attributes中输入有关替换设置,如{A*B*}则将A开头的标识符该成以B开头的标识符号。

问题7:系统不能识别零件库怎么办?

  答:系统不能识别零件库可以试一下以下解决方法:将打印机驱动程序重新安装一遍,如果没有打印机话,可以随便安装一个打印机驱动程序;有时候安装一些软件后也会造成系统不能识别零件库,那样的话可以重新安装Protel程序。

问题8:原理图无法打印怎么办?

  答:原理图无法打印可以按以下办法解决:修改默认打印机;察看打印机的打印纸设置是否是合适;打印机不能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