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楼主:
15、修改别人程序的修养
-----------
当你维护别人的程序时,请不要非常主观臆断的把已有的程序删除或是修改。我经常看到有的程序员直接在别人的程序上修改表达式或是语句。修改别人的程序时,请不要删除别人的程序,如果你觉得别人的程序有所不妥,请注释掉,然后添加自己的处理程序,必竟,你不可能100%的知道别人的意图,所以为了可以恢复,请不依赖于 CVS或是SourceSafe这种版本控制软件,还是要在源码上给别人看到你修改程序的意图和步骤。这是程序维护时,一个有修养的程序员所应该做的。
如下所示,这就是一种比较好的修改方法:
/*
* ----- commented by haoel 2003/04/12 ------
*
* char* p = ( char* ) malloc( 10 );
* memset( p, 0, 10 );
*/
/* ------ Added by haoel 2003/04/12 ----- */
char* p = ( char* )calloc( 10, sizeof char );
/* ---------------------------------------- */
...
当然,这种方法是在软件维护时使用的,这样的方法,可以让再维护的人很容易知道以前的代码更改的动作和意图,而且这也是对原作者的一种尊敬。
以"注释 - 添加"方式修改别人的程序,要好于直接删除别人的程序。
16、把相同或近乎相同的代码形成函数和宏
---------------------
有人说,最好的程序员,就是最喜欢"偷懒"的程序,其中不无道理。
如果你有一些程序的代码片段很相似,或直接就是一样的,请把他们放在一个函数中。而如果这段代码不多,而且会被经常使用,你还想避免函数调用的开销,那么就把他写成宏吧。
千万不要让同一份代码或是功能相似的代码在多个地方存在,不然如果功能一变,你就要修改好几处地方,这种会给维护带来巨大的麻烦,所以,做到"一改百改",还是要形成函数或是宏。
17、表达式中的括号
---------
如果一个比较复杂的表达式中,你并不是很清楚各个操作符的忧先级,即使是你很清楚优先级,也请加上括号,不然,别人或是自己下一次读程序时,一不小心就看走眼理解错了,为了避免这种"误解",还有让自己的程序更为清淅,还是加上括号吧。
比如,对一个结构的成员取地址:
GetUserAge( &( UserInfo->age ) );
虽然,&UserInfo->age中,->操作符的优先级最高,但加上一个括号,会让人一眼就看明白你的代码是什么意思。
再比如,一个很长的条件判断:
if ( ( ch[0] >= '0' || ch[0] <= '9' ) &&
( ch[1] >= 'a' || ch[1] <= 'z' ) &&
( ch[2] >= 'A' || ch[2] <= 'Z' ) )
括号,再加上空格和换行,你的代码是不是很容易读懂了?
18、函数参数中的const
-----------
对于一些函数中的指针参数,如果在函数中只读,请将其用const修饰,这样,别人一读到你的函数接口时,就会知道你的意图是这个参数是[in],如果没有const时,参数表示[in/out],注意函数接口中的const使用,利于程序的维护和避免犯一些错误。
虽然,const修饰的指针,如:const char* p,在C中一点用也没有,因为不管你的声明是不是const,指针的内容照样能改,因为编译器会强制转换,但是加上这样一个说明,有利于程序的阅读和编译。因为在C中,修改一个const指针所指向的内存时,会报一个Warning。这会引起程序员的注意。
C++中对const定义的就很严格了,所以C++中要多多的使用const,const的成员函数,const的变量,这样会对让你的代码和你的程序更加完整和易读。(关于C++的const我就不多说了)
19、函数的参数个数(多了请用结构)
-----------------
函数的参数个数最好不要太多,一般来说6个左右就可以了,众多的函数参数会让读代码的人一眼看上去就很头昏,而且也不利于维护。如果参数众多,还请使用结构来传递参数。这样做有利于数据的封装和程序的简洁性。
也利于使用函数的人,因为如果你的函数个数很多,比如12个,调用者很容易搞错参数的顺序和个数,而使用结构struct来传递参数,就可以不管参数的顺序。
而且,函数很容易被修改,如果需要给函数增加参数,不需要更改函数接口,只需更改结构体和函数内部处理,而对于调用函数的程序来说,这个动作是透明的。
20、函数的返回类型,不要省略
--------------
我看到很多程序写函数时,在函数的返回类型方面不太注意。如果一个函数没有返回值,也请在函数前面加上void的修饰。而有的程序员偷懒,在返回int的函数则什么不修饰(因为如果不修饰,则默认返回int),这种习惯很不好,还是为了原代码的易读性,加上int吧。
所以函数的返回值类型,请不要省略。
另外,对于void的函数,我们往往会忘了return,由于某些C/C++的编译器比较敏感,会报一些警告,所以即使是void的函数,我们在内部最好也要加上return的语句,这有助于代码的编译。
21、goto语句的使用
---------
N年前,软件开发的一代宗师--迪杰斯特拉(Dijkstra)说过:"goto statment is harmful !!",并建议取消goto语句。因为goto语句不利于程序代码的维护性。
这里我也强烈建议不要使用goto语句,除非下面的这种情况:
#define FREE(p) if(p) { \
free(p); \
p = NULL; \
}
main()
{
char *fname=NULL, *lname=NULL, *mname=NULL;
fname = ( char* ) calloc ( 20, sizeof(char) );
if ( fname == NULL ){
goto ErrHandle;
}
lname = ( char* ) calloc ( 20, sizeof(char) );
if ( lname == NULL ){
goto ErrHandle;
}
mname = ( char* ) calloc ( 20, sizeof(char) );
if ( mname == NULL ){
goto ErrHand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