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K11跑官方实验lab5有问题

楼主:
自从安装了ISE11套件之后,为了搞通软件我真是废寝忘食;P ,谁叫咱容易被新东西诱惑呢 。然后我在SPARTAN3e小跑了一下官方的EDK实验,就是那个lab5,我按照手册上操作结果输出就一行The count value is 1.然后就啥也没有了 ,这个难道是中断根本没有发生,想请教一下高手这个中断函数到底怎么着才算是被系统识别了,也就是函数能调用并且执行?

网友:
今天导师给我一块xilinx的板子,也要开始试试了,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嘿嘿 一块分享下心得呗

网友:
Interrupt debug, 参考一下我的文章吧
http://wiki.fpganotes.com/doku.php?id=edk:interrupt

网友:
How-To Debug
Check Hardware Connection

    *
      Interrupt Source to INTC
    *
      INTC to Processor

Check Registers

在调试时检查寄存器的值是比较方便的,因此当程序没有如预期中地执行中断程序的时候,我们可以先检查一下各个关键寄存器的值。

    *
      INTC –> ISR (Interrupt Status Register) - Offset 0x0

每一位代表一个接入的中断源。如果某一位是1,说明中断已经产生。如果没有进入中断程序,那么可能中断程序的注册有问题,检查 XIntc_RegisterHandler函数。如果都没有1,那么说明中断信号没有到达中断控制器。继续检查下面的寄存器。

    *
      Interrupt Source Peripheral –> Status Register

如果INTC没有得到中断信号,那么就首先检查中断源设备有没有产生中断信号。通常设备都会在状态寄存器标志中断状态。如果设备已经产生中断,而INTC 没有中断,则问题可能出在硬件信号连接、中断控制器使能、中断源使能信号上。如果设备没有产生中断,那么问题可能处在设备配置比如设备中断使能,或者根本还没达到设备的中断条件。
Check Signals

    *
      Interrupt signal of interrupt source
    *
      Interrupt signal of INTC

网友:
呵呵,复制过来了,比较好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刚看到板子呢,上面是些啥我都还没有搞清楚呀!

网友:
非常感谢,我仔细查一下,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
搞定了, 原来我注册了中断,但是软件环境却配置错误了,导致应该显示中断的地方由于人为配置的错误显示不出来

网友:
楼主能说的详细点么?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