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C51F360的三线SPI模式

楼主:
用的三线模式,主机运行之后SCK角一直没有输出

用到了360的UTR0和SPI0,所以在设计引脚的时候跳过了P0.1,P0.2,P0.3作为一个测试端口也跳过了,SCK为P0.0,MISO为P0.4,MOSI为P0.5,SPI0初始化的几个字符位应该没有问题,请指教还有什么情况可能出现时钟信号没输出?

程序中的其他定义端口输出正常,只是SPI模块有问题……

第一次用到SPI,还是很多问题啊,是不是只进行初始化SCK并不会有输出呢?我主程序中还没有添加读写动作,

请高手指点一下,万分感谢啊

网友:
其实个人意见的话,那种集成的i2c ,spi除非没得选,一定要用,一般模拟的协议方便移植,通用性更强,呵呵。不然你换片子还得仔细去看每个芯片的不同模块。当然内部集成的时钟上做的标准,不会出问题,这点不可否认。但是每个芯片的集成模块操作起来不一样,繁琐,呵呵

网友:
看看手册,可能是设置的问题。

网友:
太具体了,看看资料,看看IC自带的例程。

网友:
我怀疑是那个 优先权交叉开关译码器 你没设置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