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如AT89S52的P0口对外输出问题

楼主:
关于51单片机如AT89S52的P0口,我想请教一下大家,如果我不接上拉电阻,可以直接对外输出高低电平么?

网友:
no,51的P0口是开漏极的输出方式,这种接口只能输出低,将外部管脚与mcu的地接通,输出高的话,得在外部上拉才为高,不上拉是没有高状态的。

网友:
楼上的有道理,51好像P1口内部有上拉电阻。具体看资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