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标奖品收到了,很漂亮,可是却用不了~

楼主:
昨天拿到了3月份的奖品无线鼠标,拆包,根据说明书,插上,成功识别,驱动自行安装.......
但是鼠标就是动不了,左右键也无法使用,是不是有哪个地方遗漏了什么~

网友:
送给我,我给你你检查下

网友:
呵呵,需要调整编码通讯的,usb和鼠标上都有按钮,找找按一下就成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拿到了3月份的奖品无线鼠标,拆包,根据说明书,插上,成功识别,驱动自行安装.......
但是鼠标就是动不了,左右键也无法使用,是不是有哪个地方遗漏了什么~

请问问题按照小志的方法解决了么?如果还未解决 请抓图 我们看看是什么原因

网友:
小志版主说的办法,说明书上有,先按下接收器的按钮,再按下鼠标的ID按钮,这个已经试过了的,没什么效果
抓图的话,要抓什么图呢?
一切该有的都有,PC也识别了,供电也正常了,但是鼠标不动,这个抓图怎么体现出来哦

网友:
礼品已寄,收到了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不是中间有屏蔽或干扰,换个地方试试,另外距离不要太远。

网友:
呵呵 这个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无线的要先调试编码啊~ 就像现在机顶盒遥控和电视遥控通用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