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电阻烧毁

楼主:
如图是开关式稳压电源输出的保护电路部份,请教该部份过压过流短路等是如何工作的,还有就是红匡中两个电阻烧毁不知道是何原因,该电源起初是好的,谢谢

网友:
虽然阁下只贴出了部分电路,就电阻烧毁而言,不外乎是热过载,简单推测是保护电路没动作导致输出端超压所致。

网友:
保护电路失效

网友:
输出电压高引起的

网友:
感谢回复,请问电压怎么说明输出是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