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功率三相全控桥的吸收电路怎么设计?

楼主:
本信息来自合作QQ群:电子工程师技术交流(12425841)   群主在坛子ID:Kata

---------------------------------------------------------------------------------------------------

请问大家:大功率三相全控桥的吸收电路怎么设计?

网友:
多大功率,用的什么开关管啊?呵呵

网友:
100KW左右的

网友:
用的晶闸管吗?

网友:
是的,用IGBT

网友:
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我门做过500的,用的是普通的RC
用晶闸管,开关频率很低,所以对吸收电路当时没多大的要求

网友:
有没有你以前机器实验的波形图,看一下冲击严重不

网友:
IGBT开关频率高一些,没有实际做过,小功率的IGBT用RC,R功率很大,C用KPB或者国产的都可以吧

网友:
我的是小功率的

网友:
小功率我也用过,不知道大功率吸收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

网友:
冲击挺严重,不过我当时就是做了一台实验机,没做的那么精细,
大功率的都是用RC
最高我见过3800W的,就是RC

网友:
恩,这么说我就用RC试一试吧,先开小功率,慢慢上功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