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页
下一页

楼主(2010-04-20):
千兆网电口不通是什么原因?
本信息来自合作QQ群:电子工程师技术交流(12425841) 群主在坛子ID:Kata
-------------------------------------------------------------------------------------------------
板上不是有3个8口的光口嘛,我们最先测的是离交换芯片最远那8个口,一直没通
原因
电子
工程师

网友A:
是不是S3MI接口有上拉的要求?

楼主:
不通的始终无法调通,看信号都没什么区别

网友A:
你的S3MI有没有上拉?

楼主:
没有吧,可以调节驱动电流大小

楼主:
以前他们做过几板,都能通,以前是2层板,现在改成4层,反而不行了

网友A:
估计是该上拉的没有上拉
如果是上拉电阻的问题,出现这个现象是正常的
最好找下demo图比对一下看

楼主:
原理图和以前都是一样的

网友A:
可以联系FAE,问问有没有上拉的要求

楼主:
没有,他们的demo上面也没

网友B:
我倒觉得可能是走线的问题。

网友A:
如果是应该上拉的接口没有上拉的话,有的时候,通信也能正常的,这个要撞人品,属于可靠性的问题。
如果demon上也没有的话,那就不好说原因了

网友B:
千兆应该考虑布局布线了。

楼主:
1000M已经通了 呵呵, 很多数据线都是复用的

网友B:
那也有可能是传输线的问题哈

网友A:
有些需要上拉,但是改变上拉电阻大小会影响丢包率
最好找下FAE,叫他自回环试试看看能不能通,个人觉得问题可能还出在软件上
因为你百兆电口能通,对吧

网友B:
加上拉的作用是什么呢?

楼主:
1k都不行,改成82R才能勉强通 有一个口

网友A:
你的那个接口,时钟线公用的还是分开的? 时钟线有没有测过? 电平正常不正常?
82欧的上拉应该是有问题的方式
最好还是问下FAE,光电切换软件上要不要有所动作

网友B:
预留匹配电阻没有捏?

楼主:
有 所有数据线都有匹配电阻 是49.9 欧姆

网友B:
重点个人觉得应该重点考虑时钟线的终端匹配。

楼主:
一块phy8个口嘛,有些能通,有些不能通,这怎么解释呢
时钟都是共用的
换匹配电阻也没用
通的始终是通的

网友A:
对了,还有就是光口线序有没有问题?要对一下,是不是光口链路的线顺序不对?

楼主:
光电切换不需要软件,硬件一个pin直接拉高就是 光口模式, 两边都能link
现在调的是纯光口的,不需要切换成电口的

网友A:
如果你的硬件选择成光口,但是后来又被软件改成电口,不还是没用?

楼主:
如果不加eprom,配置是以硬件为准 没加软件了,现在

网友A:
switch不大可能完全不配置就能完全工作正常的。这里你也许不需要软件配置,也许其他地方要。固件是不可少的
你要么叫他拿出那个能用的2层板过来,把两片E2PROM对换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