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CANTest 测试软件具体使用方法

楼主(2010-04-20):
ZLGCANTest 测试软件具体使用方法
我要使用ZALGCANTest通用测试软件观察数据的发送和接收,用的是PCI5110转CAN卡,我不知道怎么用ZLGCANTest打开程序来观察数据的发送和接收,程序里的波特率115200bp/s可CAN的最大波特率不是1Mbp/s吗?非常感谢各位给予指导!
测试
软件
波特率
我不知道
程序

网友A:
你给客户服务打电话问问吧,我刚开始用的时候有一个软件,不允许设置波特率,后来找他们要了一个新的版本的就可以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这个软件是从网上下的,按照上面的说明自己设置了一下但是自发自收时候总是发送失败,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ZLGCANTest里面的接口库函数是否可以可以用作发送接收函数?
工程文件下载到板子里要用一个发送接收函数才能使用ZLGCANTest通用测试软件观察数据的发送和接收,请问根据ZALGCANTest里面提供的接口函数库里面的示例改动一下是否可以当作发送接收函数呢?如果可以的话是否可以把它们像添加源文件一样,在工程文件里新建个组,把它们添加进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