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提高FPGA调试的方便性?

楼主:
各位达人,有啥高招?
个人理解,预留调试端口,观察内部状态变量。

网友:
逻辑分析仪

网友:
没有数字存储示波器

开发FPGA时序很难

网友:
我原来做过一些小实验。。。一般是软件上仿真看波形吧。。。硬件的话。。是用signallab 2仿真的。。

网友:
功能仿真做充分就好了

我曾经和中科院计算所的人在FPGA板上给龙芯2做原型验证,功能仿真做的很充分,上板后有些小问题,用内嵌逻辑分析仪把信号抓出来看看,就基本搞定了。 大部分的问题都要在RTL级解决。为了保证逻辑综合和布局布线的功能和RTL仿真一致,需要确保代码的可综合性。 可以在网上找下 RMM设计规则看下。

网友:
看来基本都知道,需要每步的功夫啊,比如编码、仿真、调试……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