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的IO脚分配问题

楼主:
我知道要FPGA工作要有一个flash ,可是如何连接FPGA和flash啊,还有怎么向flash里下载我写的那个模块啊?
我选的一个FPGA说有484个引脚可是为什么又说315个可用引脚啊?
我现在面临的问题主要是,FPGA里面的程序模块我已经写完了,可是现在要把它放到一个PCB板子上,应该怎么连接那些出来我模块里提到的那些IO啊,比如电源,接地,和flash

网友:
对照原理图,输入与输入连接,输出连接输出即可

网友:
自问自答

网友:
同LS。。。写flash的话。。。Nios II IDE里有flash programmer。。。如果程序不大的话。。直接下到epcs里就行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