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NandFlash分区问题?--求助!

楼主:
刚刚自学嵌入式,很多问题没搞清楚,请路过的嵌入式前辈帮帮忙!
      在内核移植中,为什么要对NandFlash分区,不是在Vivi移植中已分区,在Vivi阶段不是把内核映像和文件系统映像都加载到RAM中?内核在启动完后应该没有对NandFlash进行操作?

网友:
回复 楼主:

vivi分区中的地址是 引导程序、参数,内核映像及文件系统在Nand Flash的真正地址。
而内核启动时,内核并不是去读vivi分区中的地址,而是去读内核MTD分区设定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