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用监控误区:PC/嵌入式DVR如何选择?

楼主:
◆选购安防监控录像系统的误区

    目前民用级安防监控主要是来源一些小规模的商业需求,相比一些大规模的安防工程,对于监控的线路基本维持在8路以内,自己购买设备便可以进行调试安装。

    目前这类民用级监控系统的选择通常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嵌入式硬盘录像机,从硬件上主要体现在其内部板卡都集成在一块主板上,所以只需要一块嵌入式主机,加上显示部分配置为:DVR主机+显示器或监视器,而另一种是带视频采集卡的PC式监控系统我们常叫做PC式数字硬盘录像机,视频采集卡都是和PC电脑配套使用的,单独的一张视频采集卡无任何意义,就像我们用的显卡一样,必须插到电脑主板上才能正常工作。采用视频采集卡的监控系统配置为:视频卡+PC机器+显示器。

    1、是选择嵌入式DVR?还是PC式监控系统?

    通常来说,虽然民用选择安防监控设备主要是DVR主机+监控器的方案较多,因为上手容易操作简单,但选择电脑型监控系统的用户也同样与日俱增,好处是可以让电脑与监控合二为一,在娱乐和实用的同时实现监控功能。到底我们如何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监控录像系统呢?我们先看看两种系统都有哪些优缺点:

    ●系统性能:嵌入式DVR启动快、PC式DVR性能高

    视频采集卡监控系统是在基于PC机上的Windows操作系统上来运行视频监控软件,来进行视频监控,视频监控软件只是PC操作系统上众多应用软件之一,PC操作系统只能拿出一部分资源来支持监控软件运行。

    而嵌入式DVR是其系统与硬盘录像机的操作系统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可以说嵌入式DVR操作系统是为视频监控量身订做的操作系统,减少了很多不必要的额外功能运行所以相比之下,嵌入式DVR系统的启动时间更快,操作时反应时间也更短,减少了用户等待时间,而基于Windows操作系统之上的视频采集卡监控系统是绝对做不到的。

    但由于目前大多数嵌入式DVR的处理器的处理能力和PC机的CPU相差太远,所以嵌入式DVR的视频处理能力远远低于PC机,前者系统内存也远远小于后者;平时我们看到嵌入式DVR很流畅的视频都是其预览图像,因为预览不用经过太多处理,几乎是原始图像,而真正考验CPU能力的是对图像的编码压缩及解码能力,这从录像及回放可以看得出来。一般在分辨率为D1的情况下,嵌入式DVR的录像的总帧率只有几十帧,而PC式的监控系统可以达到几百帧,所以用嵌入式DVR在进行多路数视频同时回放的时候可以看到图像有丢帧或延迟,即我们说的图像是非实时的,而用多张视频采集卡用在PC式机上,可以把图像做到几十路且录象及回放仍然可以是实时或接近实时的。

    总结:嵌入式DVR比带采集卡的PC式监控系统启动速度更快,但在视频处理方面远不及带采集卡的PC式监控系统。

    ●系统操作性:嵌入式DVR上手容易、PC式DVR操作复杂

    同样,因为嵌入式DVR处理器的处理能力有限,且其要把大部分资源用于视频图像处理上,只有很小部分资源用于运行监控软件及软件界面处理,所以嵌入式DVR的监控软件设计得相对比较简单。而带采集卡的PC式监控系统,由于其是基于强大的WINDOWS或LINUX操作系统,且CPU处理能力很强,主板还带有专门的显卡用于处理图形图像,同时还有大容量的内存做支持,所以一般其监控软件操作画面设计得远比嵌入式DVR监控软件精美,软件附加功能也更丰富,常常可以同时做大路数(几十路)视频监控,其他如网络功能、音效等也更强。

    但嵌入式DVR灵活的外观及结构设计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软件的不足。一般的嵌入式DVR都外壳前面板上都带有控制按键,另外有些还带有红外遥控板和USB鼠标,这三者都可以对整个监控软件进行控制,基本上能满足不同的人群的操作习惯,特别是其非常接近VCD/DVD的傻瓜式按键操作和红外遥控控制,很大众化,让人觉得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让使用它的人十分容易上手,且使用起来相当方便。

    另外,带采集卡的PC式监控系统需要经常面临开机后手动运行软件及安装采集卡驱动的问题,不仅使得软件启动速度慢,且操作较复杂,不利于不熟悉电脑的同志。而嵌入式DVR就不存在这些问题,开机就运行监控系统,方便快捷,呵呵。

    所以带采集卡的PC式监控系统相对于嵌入式DVR,前者软件功能强大及丰富,专业性强,但后者其操作更加人性化、更加简单。

    ●系统稳定性:嵌入式DVR系统稳定、PC式DVR系统客观干扰

    PC式DVR系统从硬件上主要体现在各部分都是通过插卡式连结在一起,对于恶劣环境的适应能力不够好,这是PC机以来的一个通病,不过随着现在的硬件技术的发展,这已经比前几年有很大的提高,在这方面与嵌入硬盘录像机的差距已越来越少。而嵌入式DVR是所有芯片焊接固定在一个板子上,不存在接口松动及氧化的问题,所以其抗震动性及防尘尘更好。

    软件方面,主要体现在嵌入式操作系统与DVR监控系统完整的结合在一起,一般软件都固化在FLASH/EPROM中,不容易受到一些额外的因素影响,基本无系统故障。而Windows操作系统存在自身不稳定性和冗余的附带功能所引起的不良因素,还有如病毒入侵,盗版软件引起的兼容性和稳定性的问题,从而引发监控软件的大大小小的问题。

    视频采集卡技术的发展,对监控系统的推动有一定的意义,带采集卡的PC式监控系统一般用于监控点比较少、并比较集中的场合,如家庭式应用或小超市、小网吧等小区域监控,特别是已经有了PC机的地方,只需要买一张采集卡,安装好软件后就可以用了,另外现在普通视频采集卡的价格都比较便宜。目前视频采集卡技术已近相当成熟,在视频监控系统中的应用也得到了用户的认可,相信如果将来在智能化方面有所突破,那么视频采集卡将会更多应用在各种视频监控系统中。
●功耗发热:嵌入式DVR低功耗、PC式DVR高功耗

    一般来讲嵌入式DVR系统的处理器都是采用非X86架构,功能十分单一,主要负责简单的视频回放及编码,虽然性能相比PC式DVR的X86架构的CPU而言相差悬殊,但是功耗和发热都是非常可观的。通常的民用级嵌入式DVR系统只有几十瓦的功耗,而PC式DVR却要近200瓦左右,我们要知道,作为安防监控设备,始终要保持全天候的运行状态,这样计算下来,PC所消耗的电成年累月的累积下来也十分可观。

    同样,由于高性能的原因,PC式DVR多数硬件都要采用主动散热设计,不仅具有发热问题,同样也存在噪音问题。而嵌入式DVR采用低功耗低性能元件,只负责比较的监控作用,多数是被动散热设计,噪音问题便迎刃而解。

    ●成本问题:嵌入式DVR昂贵、PC式DVR升级简单

    都说安防是一个暴利产业,因此嵌入式DVR这种专属设备,价格自然不会便宜,稍好一些的品牌,符合高清D1解码压缩的设备,单单一个不含存储设备的裸机就可以达到几千元,相比目前这个时代一台主流的电脑价格也不过如此,而PC式DVR如果采用升级的方式,可能组建一台只需要几百元而已,无非就是购买一块视频采集卡,而一般购买采集卡都会附赠相应的监控软件,不需要额外的付出。

    总结:对于嵌入式DVR,往往民用级选择这类设备都是线路高于4路,主要面向小超市/小网吧等规模的应用,主要用于小规模纯商业化用途,因此要求系统必须稳定持久的运行,并且操作人性化简单,故障率小。而一般民用选择PC式DVR的用户可能商业化需求要弱一些,一般都维持在1路-4路的规模,通常这类用户都是小柜台/小店面等等半商业化或非商业化的用途,监控范围相比嵌入式用户要小不少,可能只需要1个或是2个监控器就可以达到目的,闲暇之余还可以充分的利用电脑/网络进行娱乐。

    2、PC式DVR视频采集卡是选择硬解码还是软解码?

    一般民用安防监控设备组建PC式DVR也是比较常见的,毕竟性能较高,且具备电脑功能,远比单纯的嵌入式DVR更容易得到消费者的认可,但往往这时候采集卡的选择对于一般消费者是选择监控系统后的另一个难题,到底选择硬解卡好还是软解卡好?当然就事实而言,硬解卡性能强,可以令电脑负担减轻,承担解码压缩的大部分工作,因此往往商家为了获得更高的利润夸大事实,不明真相的群众因此而买单,事实真的如此么?通过下面的分析,相信会令消费者有所了解:

    软压缩卡,也称视频采集卡,该电路板卡主要是由1个或多个视频采集芯片及周边元件、电路组成,电路结构比硬压缩简单,成本也远低于硬压缩。这种卡只负责采集视频,而视频压缩、解压缩及其他视频处理则是由CPU运算实现。

    硬压缩卡,也称视频采集压缩卡,该电路板卡与软压缩卡不同的是,多了视频压缩与解压缩部分电路结构,视频压缩没有交给电脑CPU去处理,而是交个DSP芯片去处理的。所以硬压缩卡电路更复杂。

    通过两种采集卡的概念,我们应该会有大体的了解,就是差别在视频压缩和解压缩的分配上,软压缩卡把全部视频录制压缩的工作交给了电脑的CPU来执行,而硬压缩卡恰恰解放了电脑CPU的占用,这对于硬件配置低的电脑是至关重要的,当然两种采集卡的价格可以相差几倍,但是价格贵的一定好用么?我们有足够的理由为硬卡买单吗?下面我们通过软压缩DVR卡与硬压缩卡优势对比来解释上面的问题:

    ●使用寿命

    DVR产品更新换代十分迅速,其中变化最快的是压缩算法与软件功能部分,而软压缩卡灵活性强,它没有把软件与压缩算法部分没有固化在芯片里,升级灵活,不容易被淘汰掉,一旦有更高效率的压缩算法,很快可以通过免费软件升级而提高您的DVR质量,而硬压缩DVR是将压缩算法写入DSP芯片,升级麻烦,使用寿命短,众所周知,几年前价值高达几千甚至上万元的MPEG-1硬压缩卡,使用不到一年就因为无法升级而淘汰了,效率甚至不如最新的软压缩卡。当然硬压缩DVR还有一个主要优势是表现在大路数监控,比如32路以上全实时监控录像,高端CPU软压缩都难以实现,这个市场缺口就可以被硬压缩所完全占有。

    ●压缩效率

    在视频压缩能力方面,硬压缩优于软压缩。软压缩卡由于利用CPU压缩,消耗电脑资源,合理配置电脑是软压缩DVR长期稳定运行的关键。随市场主流CPU性能与速度加快,软压缩处理能力也随着加强,采用普通的赛扬1.7G就能压缩4-8路(352X288)实时,而就目前的主流电脑配置来看,软压缩卡辅以动辄3G主频的CPU压缩视频,就成了轻轻松松的事情,随着软件的不断更新,功能会越来越强大,因此选择软/硬压缩卡还是要根据自身的电脑配置来决定,如果你有一台老爷机,当然要选择硬卡,否则可能连基本的操作都会出现问题,更别提多线操作了,很容易出现监控的同时,电脑无法运行其他的任务;相反,如果的电脑比较主流,CPU性能较出色,选择软压缩也是比较理想的,虽然损失了一些电脑的整体性能,但是价格便宜,物尽其用,辅以主流的软件压缩效率也会相对出色,并不影响电脑的其他操作。

    ●硬件成本

    在板卡成本与价格方面,软压缩卡有明显优势,软压缩卡价格一般只有硬压缩卡的1/4~1/3。

    ●图象质量

    在图象质量方面,主要决定视频采集芯片、电路抗躁、分辨率与压缩算法,其中压缩算法、压缩比决定回放DVR录象的画质,从原理我们可以看到,软压缩DVR是通过CPU进行压缩的,所以其压缩品质较好,录像清晰度高,CPU资源充足的情况下,软压缩无论在录像、还是网络以及其他功能丝毫不亚于硬压缩DVR。

    ●网络性能

    在网络方面,软压缩大多做得比硬压缩卡更好,也许是因为开发软压缩DVR厂家研发实力更强大吧,但网络性能确实与软压缩或硬压缩无关,网络性能好坏与压缩算法有关,先进的压缩算法由于压缩比大,数据流量小,对带宽要求低,网络性能则更好。

    总结:看了上面的分析,相信即将购买PC式监控的用户应该有了基本的了解,如何选择软/硬采集卡,完全取决于你的电脑配置的高低,当然如果你对电脑性能要求苛刻,也可以选择硬压缩卡,电脑便可以无负担执行其他任务。当然作为民用级产品来说,如果只是单单的1路或几路监控,只要电脑性能不是特别差,选择软卡还是比较明智的,可以整体资金前期的投入,退一步讲,省下买硬卡的钱去升级电脑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