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工作电压要求在4.5V到5.5V之间,讨论下控制的方式

楼主:
单片机工作电压要求在4.5V到5.5V之间,如果超过此范围单片机就停止工作,用硬件方式解决,大家讨论下有没有什么好的方式……

网友:
这要看你用的是那种单片机,有的单片机(如AVR单片机)有低压检测功能,你可以利用低压检测功能控制单片机的工作电压。不过这种单片机的电压检测范围是固定的,这就要看他的电压检测范围是否符合你的要求。

还有的单片机有内置的电压比较器,你可以利用这个电压比较器做一个简单的电压检测,如果电源电压低于你的最低电压,就触发电压比较器,单片机检测到这个信号后,自动停止工作。

我觉得还可以用模数转换的方式,不过这种方式就增加比较多的成本了。

另外一般情况下只检测最低电压就可以,你还要检测最高电压吗?电源电压如果大于单片机的最高工作电压,单片机会有烧毁的危险的

网友:
是否可以使用比较器和门电路来实现呢?利用俩个比较器和一个与门的电路来实现。我觉得可以。

网友:
楼主遇到这样的问题如何解决呢?

网友:
想设计这个电路的原因就是为了保护单片机(高低电压都是需要的),如果用单片机自己去控制那会损害单片机的。我想用纯硬件去解决,初步的方案和3楼说的差不多,还在考虑具体的电路!不知道各位还有没有其他的解决办法……

网友:
纯硬件的话,用电压监控芯片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