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 输入输出端口怎样使用自定义类型?

楼主:
大虾们,VHDL模块直接二维数据传递,经常想用二维数组来定义端口。但标准的IEEE库里面,没有这种定义?怎样使用自定义类型定义输出端口,有用过的吗?

网友:
可以PACKAGE 类型来定义

网友:
回复楼上,请举个详细使用的例子

网友:
verilog2001语法不支持,但是可以综合通过,在ISE/Vivado里面的Source File Properties里面有个Type类型,将其改成SystemVerilog 编译即可通过,综合可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