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止访问
stuv496

楼主(2010-04-21):
提示:

网友A:
哇塞3!!!高科技啊!!围观了

网友B:
如果采用非隔离电路的话,BUCK-BOOST可能最适合这个充电器方案,如果采用隔离电路,双管正激和有源钳位正激是不错的选择,因为研究的比较充分,且功率范围覆盖到1kW不是问题,变压器省掉去磁复位绕组,容易设计。
反激做到1KW有些难度,且效率是个瓶颈,许工提到的buck+正激的变形电路是个创新,但设计上和正激电路没有太大的区别。
这个充电器的要求首先是可靠性,对效率的要求不是太高,大于88%就可以了,我想在硬开关的情况下做到90%是没问题的,其次是要快速出方案,3个月搞定,这就只能用最成熟的方案来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