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0A igbt 一下就这样离我们远去了。

楼主:
昨天,我们做大电流整机实验,第一次上电,电流到80A,结果保护电路检测到IGBT报警信号。下电,重新调试,空载,IGBT检测正常。重新上电,带负荷测试,200A电流时,一身巨响,800AIGBT就这样离我们而去了。

网友:
现在修好没有?楼主可否分析下原因?还有驱动模块采用的那个型号?我最近也要使用一个M57962AL的IGBT驱动模块,楼主可否一起探讨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我们做大电流整机实验,第一次上电,电流到80A,结果保护电路检测到IGBT报警信号。下电,重新调试,空载,IGBT检测正常。重新上电,带负荷测试,200A电流时,一身巨响,800AIGBT就这样离我们而去了。

估摸着是哪个细节没留意到吧!通常做200A试验时,供电要250~300A限流保护

网友:
分析原因如下

经过查找问题,发现问题如下:电容与IGBT连接的铜牌螺丝没拧紧。造成电流断续,由于是感性负载,电流断时,没续流,在IGBT两端产生过压,击穿IGBT,造成桥臂直通,损坏IGBT的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