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交换机的MAC芯片的MII接口和CPU连接就可以管理MAC ...

楼主(2010-04-21):
请教:交换机的MAC芯片的MII接口和CPU连接就可以管理MAC吗 ?
本信息来自合作QQ群:电子工程师技术交流(12425841) 群主在坛子ID:Kata
--------------------------------------------------------------------------------------------
请教一个问题
交换机的MAC芯片的MII接口和CPU连接就可以管理MAC吗
交换机
管理
接口

网友A:
MII接口不是用来管理MAC的
是用来传输数据帧的

楼主:
传给cpu做什么呢

网友A:
管理要通过SMI口
有些数据MAC处理不了,譬如广播帧,譬如三层的一些帧
这时候要通过MII上传给cpu去处理

楼主:
噢,那三层交换就是那样做的哇

网友A:
实际情况比这个复杂,不过原理就是这样
硬件上,三层和两层的交换机是没有区别的

楼主:
2层不需要外面的cpu嘛,3层必须要啊

网友A:
谁告诉你的?

楼主:
带网管的交换机是不是可以说是3层交换机

网友A:
我以前就说过,你可以不用cpu实现网管和三层的协议,但是基本的配置还是要通过cpu来做的
最多这个cpu的性能挫一点

楼主:
恩啊,不用cpu怎么实现网管和三层的协议呢

网友A:
我可以不实现网管和三层的协议

楼主:
要实现就需要一个好一点的cpu嘛
配置也让那个cpu去配

楼主:
一般哪些公司的交换芯片好用呢

网友A:
broadcom是最好的

楼主:
貌似很贵

网友A:
不光是贵,器件资料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