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电流检测电阻

楼主:
电流检测电阻是开关电源常用器件,阻值小功率大,特别是大电流检测,用分流器,精度要求高,体积大,成本高。
另一方面,开关电源无论功率大小,都有一段输出引线,此输出引线小功率的在板上走线,大功率的要汇流排,当然是铜的,但是有电阻。
这个引线电阻与电流检测电阻在同一位置,唯一的差别是阻值小数量级.
自然会想到的是:能否用输出引线代替电流检测电阻?
好处是明显的,成本降低、体积减少、效率提高。
问题是:对于幅度呈数量级减小的检测信号,怎么放大到需要的值,并且保证精度和线性?
常规运放芯片其失调电压为mV数量级,这个分辨精度似乎不能胜任此项工作。
有没有适合的器件或者可能的其他解决办法?大家讨论。

网友:
"自然会想到的是:能否用输出引线代替电流检测电阻"

问题是谁能保证走线阻抗啊?

网友:
用四引线法就可以杜绝引线干扰了!
就是两线通功率电流到电阻体,另两线从电阻体独立引出做电流信号。

网友:
楼主说:“常规运放芯片其失调电压为mV数量级,这个分辨精度似乎不能胜任此项工作。”也不一定要用到mV级,专用分流器也有75mV,LM324输入失调电压低±2mV不算太高。温度系数比康铜等高1000倍。

网友:
我记得看到好多电子新闻都是关于这种电流检测芯片的,而且一般都是高边电流检测芯片,不过具体的我也没看芯片材料,我觉得楼主可以看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