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解决下AD7721 的采集问题!谢谢

楼主:
大家好!
最近在调一片AD遇到点麻烦 请大家多多指教指教
大概是这样子的 前端的模拟信号(单端信号)进AD7721 然后串行送FPGA (其实串并行均可),在FPGA内部做串转并,大概是200K的时钟,但是FPGA控制AD7721的程序 实在是搞不出来,感觉主要是对δ-γ类型的AD器件 不是很了解 之前也没有用过 ,说白了 就是状态机控制AD时序 老是不对,我贴的图大家不知道能不能看到,我把我的时序先写出来大家看看

st0 => 初始化 standby mode ,单端uni模式,cal 模式,sync模式,
st1 => normal operation mode  if drdy = '1'  then
st2 => start sync if drdy = '0' then
st3 => start rfs  then st0
或许我理解的根本就不对,对串行AD的内部的CAL和SYNC 这两个信号 理解有偏差 硬件图 是参考数据手册上面的跟ADSP的链接方式连的,其中RFS是跟DRDY连在一起的,但是我看串行模式上面,只有当RFS为低电平逻辑时 data 才有效 这样一来在drdy变高 表示数据可取后 是应该加入同步还是校准 ,上面写在一个同步或校准周期内 DRDY为低  但是为什么RFS 是一个输入信号,那岂不是可以人为拉低它,但是好像也不合常理啊,我是郁闷了 大家有做过的 或是了解AD比较多的帮帮忙! 代码我就不上了 不好意思上 怕大家笑话 不过这个问题 如果解决了  我会把帖子整理出来 给大家完整的一个 FPGA控制AD的完整逻辑  也算分享了 谢谢 最后谢谢琳子姐!辛苦

串行function

串行function

控制寄存器

控制寄存器

时序

时序

硬件连接

硬件连接

网友:
其实如果只看时序图模拟指令的话,有点像spi或i2c的意思,但是无所谓啦,这个串口模拟的东西,除了时序,没别的要求。注意片选的前提下,就是时钟与读写数据料,细致下。

网友:
提个意建吧,

1.FPGA控外设时,最好选定一种外设模式,初始化 standby mode ,单端uni模式,cal 模式,sync模式,这么复杂没必要,因为芯片做成这样是为了适合不同的处理器.
2.st2 => start sync if drdy = '0' then
st3 => start rfs  then st0
我不知对需要不需要控制sync信号,但我从手册与电路上感到rfs随是AD7721的输入信号,但可能不要FPGA去控制,真的直接把DRDY转回就可.
3.总的说在串口用法下,FPGA表现为AD7721的从设备,AD7721自已产生所有的信号.波形上也表明,口串口工作下,所有信号为输出信号.

网友:
可以看一下MCBSP的接口定义,就能大概熟悉这几个信号的含义。我的理解,这种AD其实就是一个SPI读AD结果的过程,同时加一个输入IO检查RFS/DRDY的状态,在适合的时候通过SPI口去读数据。其他可以不管,就这个SPI通讯的时序图看明白就行,至于其内部到底是什么类型的AD和你要写的驱动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刚开始我也这么想的 采样时钟和AD7721 做为主设备的主驱动时钟按接法应该是可以产生的,只要去接收数据就ok了 但是 我用示波器看 serial clk 根本就没有产生,而且drdy一直表现为高,所以我就在想恐怕要加一个同步或者校准,但是话说回来 按照我的理解 所谓同步 我想该是多片AD 多通道采集的时候 为了保证能采集到同一时刻的数据 而设的 校准这个东西 我实在是想不到 我就一路信号 所以用不到同步 !RFS是接收帧同步 因为串行是一帧一帧的接收 但是按照串口的帧数据接法 应该是在帧头 加一些标志 当然我的理解比较肤浅,不知道这个RFS该怎么用 谢谢你

网友:
回复 网友B:

刚开始我也不想用状态机来控制的 我也比较同意你的说法 如果AD内部做好了的话 我只要 去根据DRDY的触发信号 接收数据就ok了 但是我细看玩 好像没这么简单 但是中间的逻辑 时序图没有给出 我也闹不明白 可能我的理解不到位吧!谢谢

网友:
感觉ad的初始化都是硬件已经设定了,
我们只要读串口数据就可以了
DRDY为一个上升沿中断信号
当RFS为低电平时开始读取数据;
数据为当CLK为上升沿时SDATA为有效数据位。
连续读取16个SDATA就组成了当前AD转换的东东了。

网友:
RFS按图上接DRDY,他这个可能是防止你在进行AD转换的时候读数据,所以,你读数据之情通过输入管脚判断一下这个管脚的状态,他的时序图也是这样的,四个信号线,RFS和DRDY是接在一起的。

网友:
反对灾难政治学

这个不是SPI接口吧,可能是这个公司自定义的,接口标准是有专利的.

网友:
楼主把问题写得非常清楚,佩服!
串行AD接口逻辑我有一个固定的写法,给出一个代码框架,希望对你用帮助。

--1.先设计一个计数器作为读写状态机
process (clk, reset, count) -- State machine with 63 states
begin
  if clk'event and clk = '1' then
   if reset = '0' then
    count <= (others => '0');
   else
    count <= count + 1;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2.对数据进行锁存
process (clk, reset) -- Latched data  begin
  if clk'event and clk = '1' then
   if reset = '0' then
    dinbuff <= '0';
   elsif count(0) = '0' then -- store A/D data bit
    dinbuff <= din;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3.生成AD片选信号
process (clk, reset, count) -- A/D chip select
variable sint: integer range 0 to 63;
begin
  sint := conv_integer(count);
  if clk'event and clk = '1' then
   if reset = '0' then
    cs <= '1';
   elsif sint = 23 or sint = 24 or sint = 55 or sint = 56 then
    cs <= '1';
   else cs <= '0';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4.生产AD操作时钟
process (clk, reset, count) -- A/D clock
variable sint: integer range 0 to 63;
begin
  sint := conv_integer(count);
  if clk'event and clk = '1' then
   if reset = '0' then
    adclock <= '0';
   elsif sint = 24 or sint = 25 or sint = 56 or sint = 57 then
    adclock <= '0';
   else
    adclock <= not scount(0);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5.生成AD操作命令
类似生成时钟的方法,生成 AD操作指令,送到数据输出

--6.读取数据数线电平,作串并转换,并锁存

码代码真累,没有把代码框架写完,供参考。

网友:
从图上看,你时钟下降沿数据更新

你在时钟上升沿读数据

网友:
问题基本解决 谢谢大家 回帖晚了
其实问题好像没我想象的那么复杂 AD内部确实做好了 一切 从简单的时序也可以看出 应该用不着 状态机来控制 只要依据AD输出的主时钟 来读数据就ok了
先说问题 吧 问题是做板子的将我的standby脚 拉高了 所以 才什么都没有 真是晕死
在这儿我把我找的δ-γ 类型的AD 内部 结构资料 附上 以便大家研究 我其实也没怎么看懂 高手可以研习
对了 那个cal 校准的东西 我细看资料 应该是AD内部做好的 对转换精度 和转换位的校准 具体用法 不详 水平有限 谢谢各位

Sigma-Delta ADC 簡介.pdf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 谢谢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