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5.2 外部中断

楼主:
各位大侠,帮我看个程序,我用的是IAR5.2编译器,不知道怎么写外部中断,不知道这样写行不,还有IAR里面启动文件时怎么加进来的。

#include
#include

__irq __arm void f_in(void);

#define IRQV 0x18
#pragma vector=IRQV

__irq __arm void irq_handler (void)
{
  void (*interrupt_)();
  unsigned int vector;

  vector = VICVectAddr;     // Get interrupt vector.
  interrupt_ = (void(*)())vector;
  if(interrupt_ != 0)
  {
    interrupt_();  // Call vectored interrupt .
  }
  else
  {
    VICVectAddr = 0;      // Clear interrupt in VIC.
  }
}

int main()
{
  __disable_interrupt();
  PINSEL0=  0x00000000;
  PINSEL1 |=0x0000002;
  IODIR |=  0x1<<17;
  IOCLR |=  0x1<<17;

  EXTMODE |=0x00;
  EXTPOLAR|=0x00;

  VICIntSelect |= 0x00000000;
  VICIntEnClear|= 0xFFFFFFFF;
  VICProtection = 0;
  VICVectAddr   = 0x00000000;

  VICIntEnable |=   0x1<<14;
  VICVectCntl0 = 0x20 | 14;
  VICVectAddr0 = (unsigned int)&f_in;
  __enable_interrupt();
  while(1);

}

__irq __arm void f_in()
{
/*if((IOPIN&0x00000001)==1)
    IOCLR |= 0x00000001;
  else
    IOSET |= 0x00000001; */
  IOSET |=0x1<<17;
  while((IOPIN&0x00010000)==0);//等待按键放开
  EXTINT |= 0x01;
  VICVectAddr=0x00;
}

网友:
看看帮助文件吧

网友:
看帮助文档是最直接的方式。也比较准确

马上也要开始学NXP了,以后多交流啊

网友:
最快的方法是找个

例程就可以了。。

网友:
我这个也是仿照例程写的啊,但是还是不行,就是不懂它启动代码是怎么弄的,还有手册我也在看,但是不知道看那个,里面很多文档不知道讲这方面的在哪个文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