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10点对点无线通信

楼主:
无线龙的板子上的实验!
IAR软件。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cc2510_BB

楼主有调试过这个代码吗?我今天遇到一个问题。程序会停下在while(largeWait--);
是什么意思?不知道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求指导!!

   void halWait(BYTE wait){
   UINT32 largeWait;

   if(wait == 0)
   {return;}

   largeWait = ((UINT16) (wait << 7));
   largeWait += 59*wait;

   largeWait = (largeWait >> CLKSPD);
   while(largeWait--);

   retur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