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变压器降压 这样可以吗

楼主:
问题见题目
我的台灯坏了  主控全部掉进了水里
不好修  就干脆自己做一个感应台灯
但是能力上有差距 目前大二 学测控的
麻烦看看这俩个地方  谢谢

网友:
不清楚你的台灯如何感应?如果是接触式的,涉及到用电安全问题,因此不好随意作答!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这样的
我的感应部分是由555和4013做的
对于供电部分 还有很多不了解
上图中式降压部分  没有变压器 可以把220V降到10V左右吗
还有后面可控硅 怎么接灯呢 二图的上面是接220V吗

网友:
我觉得可以

我曾经做过一个LED台灯,也没用变压器

网友B:
下图的“地”算接哪里?莫非是埋到土里去?
危险,不可用!只有手摸不到的地方方可用电容降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图的“地”算接哪里?莫非是埋到土里去?
危险,不可用!只有手摸不到的地方方可用电容降压。

真埋进土里,那电表就不走了;P

网友:
这样修改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感应台灯
分立件  比较麻烦,有专用 感应控制 IC 芯片。。。

网友:
我来实践一下 谢谢咯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用调节相位角的方式在低压段很难有稳定的输出,一般在20~30V以上才会有比较稳定的输出,我见到的调相位角方式的电源一般都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