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0中ADC的使用

楼主:
请教一个问题,CC2530的ADC怎么用啊。比如我要接一个MQ-5煤气传感器(输出的是模拟信号),要接在哪个管脚,刚开始接触这些东西,不懂,请教大家!
谢谢!!谢谢!

网友:
CC2530带6通道12位ADC;
ADC无非是一个复位、启动转换、保存、读取之类的过程

网友:
zstack软件包有CC2530的ADC驱动代码,查看hal_adc.h和hal_adc.c

网友:
又学到知识了,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大哥,可以把你当时的MQ-5代码给分享下不

网友:
单火线取电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