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恳请高人指点■什么芯片能直接替换TN80C196KC20????

楼主:
2芯积分
80c196系列的芯片市场上很难买到新货,现在急需能无缝替代TN80C196KC20(PLCC)的新芯片.

阵脚定义和耐压范围务必都一致.

在百度问得说8039和8049能替代这个80c196,但是不知道具体是哪个型号可以替代TN80C196KC20,因为现在线路板都已经做好了,不可能再修改. 又不能一直使用拆机件。所以急需体积、阵脚、耐压等都完全一样的新芯片来替代TN80C196KC20。

恳请高人指点!!!!!

网友:
人肉置顶一次,急需求解!

网友:
呵呵,电话咨询厂家或代理商吧。
这个还真是没注意过

网友:
80c196已经停产很多年了。估计新的芯片很难买到。而且使用拆机片在可靠性方面也会存在问题。建议你暂时使用旧片,然后将整个系统重新设计,建议使用STM32的芯片,这个芯片在质量和价格方面都有优势,而且可靠性会比196强很多。

网友:
问2楼的 英特尔电话多少啊? 问过市场上几家都不知道

回三楼的,现在如果重新设计的话,工期赶不上了,所以目前是使用的旧芯片,使用中确实遇到了不少问题,而且产品一旦引起纠纷 就会很麻烦.
  以后肯定会重新设计,也确实在计划使用STM32。 还是打算能找到一个替代芯片.

网友:
http://www.intel.com/feedback.htm

他的网站由网站内的反馈,试过了么?

网友:
我问问我同学 他知道不。

网友:
他也不是特别清楚

你通过网站的反馈栏 联系下吧

网友:
感谢5楼提醒,刚刚打了本地英特尔办事处的电话,他们同意帮忙给查一下.  但是可能查不到,说是主要负责渠道的

网友:
在intel办事处求助,希望一些渺茫.  继续求助!!!!

网友:
TN80C196KC20(PLCC);铁路机车上之前调试过,停产后,现在公司板子都要改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