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FPGA实现PCI或网络通信啊?

楼主:
怎样用FPGA实现PCI或网络通信啊?

我看到FPGA的大部分资料都是一些基本的程序
但现在好多公司要求有PCI、网络、USB等方面的设计经
所以就想问问:用FPGA怎么设计这些东西。有什么资料可以分享吗?
请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
回复楼上兄弟

直接设计PCI模块比较麻烦。一般都是用PCI桥,然后FPGA和PCI桥进行通信。至于网络通信,看你准备使用啥协议罗

网友:
就pci设计能详细讲讲吗?因为我从来就没有接触过

网友:
比较麻烦。

网友:
Xilinx和Altera都会提供详细的设计参考或者应用笔记,可以到官方网站上下载。

网友:
用PCI桥实现桥接,用FPGA控制

网友:
altera有ipcore的 不过想调试出来那还是相当的麻烦的

网友:
回复楼主

如果要使用PCI,建议你先看PCI规范,了解整个PCI规范,然后理解PCI时序。最好开始编写PCI的FPGA模块。

网友:
  简单玩玩得花不需要看得那么仔细。。。

主要把ipcore的时序搞清楚,把pci的配置空间的参数搞清楚,就能够收发数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