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2262/2272没功能

楼主:
我新买了一套遥控IC PT2262/2272,但是刚焊好板没有功能,不知是怎么回事?以前没有用过这一块的IC,论坛里有没有人用过,提供一点线索。

网友:
没有功能?不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
RF这一块干扰很重要的。我都是买的现成的模块。

网友:
现在还没有接RF部分,我直接把2262的输出焊在2272的输入,都没功能。
主要就是一上电,2262就有2.4K左右的方波输出,正常情况下是要按下按键才有功能的。另外我看输出的波形也没有38K的载波,不知是怎么回事。

网友:
不了解RF的,不知楼主的无功能是什么意思

网友:
我用的是现成的模块,我看人家做的模块上芯片的外围要比你的多呢,应该你电路设计不合理。建议你看看典型应用的图纸,然后再按自己的要求修改。

网友:
我所谓的无功能就按了2262部分的发射键,2272的接收部分没反应。

网友:
很明显,你的电路有问题,建议你买个现成的PT2262/72模块
1,用你的PT2262模块发,用你自己做的PT2272接收。
2,用你的7模块接收,用你自己做的PT2262发。
就可以很容易判断是哪里的问题。

你的RF模块怎么没画出来呢?

网友:
LZ有空可以拿你的板子给我调试下,
我以前用PT2262/PT2272做过RF遥控。
有成功开发项目的按例。

网友:
其实这个也很简单,我以前是用TX2/RX2,只不过没用过2262/2272,初一摸,还感觉不对了,有空再看看。

网友:
我倒是接触过,但是没有自己做过。只知道一个作为接受一个作为发送,只要两个芯片管脚的编码方式相同就可以实现控制。楼主再看看datasheet吧,应该挺简单的。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芯片应该是工作在+12V,接收与发射编码相同就可以工作,输出的仅是脉冲,它本身不太容易出问题,但是对外围器件的干扰就不清楚是否严重了。我们很早期做的全是模拟电路搭的设备就用这个2262了,感觉还能忍。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