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怎么画元器件封装啊

楼主(2010-04-22):
protel怎么画元器件封装啊
protel库里面好多元件都没有,或者找不到,得自己画,怎么画封装啊???请求帮忙
封装
元器件

网友(2012-08-29):
你用到什么芯片,就根据芯片的数据手册看芯片的封装形式,照着尺寸画,应该没有问题的。如果是直插或者贴片式的封装,可以借助pcb.lib里的向导,一步一步照着填尺寸,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