丢人的设计失误

楼主:
前一段时间做一块测试板,其中用到控制继电器的部分,为了实现彻底的隔离,使用了光耦驱动继电器,结果出现了问题。下面发上电路图,大家看看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后天公布答案,呵呵 卖个关子。

网友:
光耦  直接驱动  继电器?
应该  有电流放大级。。。

网友:
光耦没有那么大的驱动电流吧?

网友:
射随接法,驱动光耦的电压不够。
要把三极管换成批恩皮管,E、C倒过来。

网友:
光耦驱动 12v继电器 没有加限流电阻吧
这样一导通 直接将12v电源拉到地了

网友:
疑问:光耦的左端发光部分可不可以用灌电流加个限流电阻?

网友:
射极一直有输出电压,不受控制。

网友:
IO口不能控制三及管导通的。

三及管的E点应该接地

光藕应该串接到5V和三极管的C及上去。

你的电路设计的很有创意!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 什么意思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驱动光耦,电流足够就可以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射级的输出电压能让光耦导通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只要单片机能承受的了相应的灌电流大小就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为什么要加限流电阻呢,那样会由于分压的关系可能导致继电器线圈达不到吸合电压而无法吸合

网友:
期待高手优化,修正

网友:
引用 网友F:
驱动光耦,电流足够就可以了吧

 来算下够不够吧。
 1、不知继电器的吸合电流是多少,姑且算20mA吧。
 2、光耦PC817D的最小电流传输比CTR=300%(?)
 3、由此可知驱动光耦的电流应≧20/3≒6.7mA
 4、Ie=6.7mA在470Ω上的压降≒3.15V。
 5、查手册光耦LED的正向压降VF≦1.4V。
 6、上述两者叠加得三极管射极电位Ve应≧4.55V。
 7、三极管基极电位Vb=Ve+0.7V=5.25V。
 8、还有基极串联电阻R41上压降……

 —— 已经超过电源电压了,还能驱动得了吗?
 当然,实际的器件参数可能没那么差,但设计就一定要以最坏的情况计算,才能保证万无一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来算下够不够吧。
 1、不知继电器的吸合电流是多少,姑且算20mA吧。
 2、光耦PC817D的最小电流传输比CTR=300%(?)
 3、由此可知驱动光耦的电流应≧20/3≒6.7mA
 4、Ie=6.7mA在470Ω上的压降≒3.15 ...

计算很多,看起来       有道理。。。。。。。。。光耦  输出 可以是   模拟量?继电器  是否稳定?

网友:
限流电阻太大了  三极管工作在放大区  不是饱和区  此时不是开关作用了

网友:
 楼上有一点说对了,三极管没饱和。但这样的射随接法是不会饱和的,把电流加大到烧管子也不会。

网友:
这个是我最终改进的电路图,大家看看还有什么问题啊。控制三极管的IO口最大输出20MA,继电器线圈额定功率一个为580MW,另外一个为2W。

网友:
实际在使用上面电路图的时候,光继电器210在继电器线圈功率为2W的时候输出的压降偏大,达到2.2V,这样分给继电器线圈的电压就只有12-2.2=9.8V了,继电器的最低吸合电压为9V,在目前的测试中还没有出现问题,但是有隐患。

网友:
淘宝小店:手机、qq点卡、游戏点卡自动充值 http://shop63727265.taobao.com/ |
淘宝小店:手机、qq点卡、游戏点卡自动充值 http://shop63727265.taobao.com/ |

网友:
淘宝小店:手机、qq点卡、游戏点卡自动充值 http://shop63727265.taobao.com/ |
淘宝小店:手机、qq点卡、游戏点卡自动充值 http://shop63727265.taobao.com/ |
淘宝小店:手机、qq点卡、游戏点卡自动充值 http://shop63727265.taobao.com/ |
在下载中心贡献超过4000份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