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位dBFs的详解!

楼主:
测试音频的时候经常遇到这个单位,比如1kHz 0dbfs的音量!这个dBFs具体该怎么解释?请教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不太懂,找了一下相关的文章:
现有的两个标准基准电平相差2dB , EBU R68标准规定为-18dBFS , 而SMPTE RP155 标准规定为-20 dBFS。
  dBFS(dB Full Scale) 是数字音频信号电平单位,简称满度相对电平。Full Scale 指0 dBFS 的位置, 0 dBFS就是最大编码电平,不同设备的0 dBFS 实际对应值可能不同,它也是数字峰值表满度的数字音频参考电平。数字音频信号以系统能处理的最大音频信号的编码为最大值,即0 dBFS, 实际数字音频信号的幅度的编码相对于这个最大值的音频编码所代表的幅度之比,即为满度相对电平。因为规定最大值为0 的位置,所以,实际数字音频信号的满度相对电平都是负值。
峰值储备
  数字基准编码电平与0 dBFS 之间的可用范围就是数字声音的峰值储备。
对于以-18 dBFS 为数字基准编码电平的设备来说有18 dB 的峰值储备;对于-20 dBFS 为数字基准编码电平的设备来说有20 dB 的峰值储备。
峰值储备空间是录音师使用范围,充分利用此空间才能录制出动态范围大,并不超标的好信号。
  SONY、DVCPRO 数字录像机制作的声音偏小?
  在引带彩条部分录制0 VU 千周时, DVCPRO 录像机录制数字峰值表数值大小为-18 dBFS,SONY 录像机应录制数字峰值表数值大小为-20 dBFS。大家知道模拟录像机录制音频信号时,语言范围是-7 VU~0 VU ,音乐范围是-7 VU~3 VU。
对于DVCPRO 等数字录像机,如果简单以数字峰值表与VU 表对应,则似乎是+3VU=-15dBFS ,0 VU =-18 dBFS,-7 VU=-25 dBFS。如果录制声音时,按照以下录制,语言范围是-25 dBfs~-18 dBFS , 音乐范围是-25 dBFS~-15 dBFS,则声音明显偏低。
节目声音由多种频率组成,从几十赫兹到几千赫兹。如果改变某一频率信号( 如600 Hz) 幅度的大小,会发现其峰值与VU 值并不保持完全的线性关系,只是呈现明显的正相关性;再改变信号频率在200 Hz~6 kHz,然后改变其大小,也是如此。
如1 kHz 的+4 dBu 的信号峰值是-18 dBFS,则VU值是0 VU;2 kHz 的+4 dBu 的信号峰值是-18 dBFS,则VU 值是+1 VU;3 kHz 的+4 dBu 的信号峰值是-18 dBFS,则VU 值是+2.5 VU。
  当录制正式节目时,不同节目有不同的频率分量。只参考录像机数字峰值表,制作人员可能感觉音频这么“大”,担心是否会超标,其实不然;如果同时接VU 表并观察数字峰值表,会发现数字峰值表摆动范围大,而VU 表的摆动相对小得多。这是峰值表与VU 表的特性决定的,两者分别是峰值检波与平均值检波,上升时间与下降时间不同(VU 表的上升和下降时间都为300 ms,对信号中的峰值信号不敏感,而峰值表的积分响应时间为5 ms,对峰值信号反应敏感)。
  依经验值,语言最好在-25 dBFS~-15 dBFS 之间,音乐最好在-25 dBFS~-10 dBFS 之间。

网友:
多谢楼上解答!理解些了!谢谢!

网友:
学习了,我也正需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