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RTAN-6试用报告4-DEMO演示

楼主:
1试用简介
1.1编写目的
    本次试用报告主要是针对SPARTAN-6开发板片上的一个官方演示编写的。参与人员:denis22380978
1.2项目背景
     本开发板是EEWORLD论坛和赛灵思公司联合提供。这次试用活动主要是针对SPARTAN-6开发板的推广应用。
1.3术语和缩略词
     ISE  SPARTAN-6  System ACE  DDR3  DVI  EthernetMAC
1.4参考资料
1、 HARDWARE AND DEMONSTRATION SETUP GUIDE
2、Getting Started with the Xilinx Spartan-6 FPGA SP605 Embedded Development Kit
3、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00051-1-1.html
Spartan-6 FPGA 嵌入式套件产品信息简介
4、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00052-1-1.html
Xilinx 嵌入式平台的优势及组成元素
5、http://eeworld.com.cn/20100401xilinx
   Spartan-6嵌入式套件试用参考资料
6、EEWORLD版权所有,请勿复制。

网友:
2试用概要
2.1测试用例设计
Spartan-6开发板的提供的DEMO演示。
2.2测试环境和配置
   操作系统: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5.1, Build 2600) Service Pack 3
  CPU:Intel(R) Pentium(R) Dual  CPU  T2390    双核1.86Ghz
内存容量:2G DDR667
硬盘容量:120G 5400转
显示器:明基 FP71G+
2.3测试方法
按照说明书操作步骤注意整个操作过程,详细记录一些说明书上没有注明的要点,开发板的使用情况。此次试验用网页界面来演示实验的具体情况

网友:
3执行情况和记录
(1)这是个官方实验,主要是想演示使用DDR3的内存控制器 千兆以太网口(Gigabit EthernetMAC)和一个DVI的接口,同时在开发板上Petalinux系统里用软件操作一个2D的数字信号处理滤波器(2D FIR DSP Filter)
(2)按照说明书上的步骤(图1),连接网线,DVI转VGA的转接头,确认几处跳线处是否正常(图2),然后插上CF卡,接上电源,打开液晶显示器,完成图见图3、图4

图1 官方提供的详细说明书

图2 关键处开关选择

图2 实验准备完成图

图3 显示器与开发板连接正常
(3)得修改自己的IP地址,如图4所示,否则会出现,有限制的连接网络连接有一堆指示灯,没连接时不亮.(正确图见图5)

图4   IP配置

图5 正确的网络连接指示灯显示
(3)打开ie出现,在地址栏输入192.168.1.10就会出现下图

图上图片选择,选择一个图片,控制可以有原始图片(Identity)、 边缘检测(Edge Detect)
模糊(Smooth) 锐化(Sharpen)用户(User)自动演示(Auto)图片增益和自定义点阵元素以确定图片效果

图6 任选一图显示效果

图7 四种效果合成演示图

网友:
试用心得
(1)测试一下原来还可以加载自己电脑里的的图片,

但是必须是bmp文件,我选择自己的一幅bmp图片,我的几个文件都是800×600的速度非常快,再下载个1280×800的我的桌面保存文件试试,千兆网卡文件传输那不是一般的快,但是显示器显示有点模糊,2D的效果也就如此吧

图8 自己的bmp文件

网友:
好好啊的!! 好漂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