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安装凌华采集卡、控制卡 出现的问题

楼主:
跪求高手指点:
   在安装凌华采集卡驱动时,系统提示:If your drivers DO NOT perform DMA and INTERUPT Operation ,
                                     no device configuration with this utility is needed 。
我的驱动没有问题(已经成功安装过一台了),硬件上地址设置没有冲突,DMA地址也没有冲突,
请教高手这是问什么啊?(我的系统是2000,ADLINK的工控机)

网友:
不是很清楚,帮顶

网友:
和凌华采集卡厂家沟通一下!

和凌华采集卡厂家沟通一下!

网友:
这个问题不应该在这提啊。
你应该找凌华产家,他们产品的事情,发到这里问谁啊?

网友:
你已经成功安装的那台 系统和配置跟这台一样吗?

从提示来看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
哦,只有这样了!以为有人遇到这情况呢!谢谢喽

网友:
版主!机器配置全都一样的,倒是系统虽然是2000,但版本不同,难道真是系统作怪!我再查查吧

网友:
随便找个台式机,测试商用主板环境下凌华采集卡,如果通过了,说明工控机的硬件兼容性不够好,需要打补丁。

网友:
查一下是不是接触的问题。。。。。

网友:
楼主你仔细看看你的每个信号输入口是不是设置正确,为题应该在你输入口和内部地址设置不相符上面。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

各位大侠,俺问题解决,谢谢各位的鼎力支持!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楼主说说解决问题的方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