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了从未见过的超小封装该怎么办?

楼主:
MAX1898电源管理芯片,要搭在面包板上,但是这个太小了,网上说的飞线方法根本不可能 实现,然后就是单独做个贴片转直插的PCB,老板娘开价40。。。。。
问题1 哪位好心大侠教导一下,有没有其它的方式把它稳当的焊住?
问题2 这个是什么型号的封装?技术手册找不到。。。

网友:
目前初步查明,应该是SOP封装,管脚的样子和SOP很像

网友A:
这封装也不是太小啊,有那种万能贴片板子,也就8---10元一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封装也不是太小啊,有那种万能贴片板子,也就8---10元一块

哦?前辈有卖么?我这电子市场没有找到啊,跑遍了都摇头....

网友:
进入MAX 官方网站申请或申购 MAX1898

MAX1898EUP  还可以免费申请样片,快点去呀??!!
http://china.maxim-ic.com/quick_view2.cfm/qv_pk/3250/t/or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上淘宝找找吧,应该有。我这里有个电子市场可以买到,但是要是邮购就划不来了。也不贵,10元左右一块。

网友:
这种转接板应该有卖的吧,我们这都有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MAX1898EUP  还可以免费申请样片,快点去呀??!!
http://china.maxim-ic.com/quick_view2.cfm/qv_pk/3250/t/or

公共邮箱美信不给申请,学校邮箱学生不可以用,郁闷。

网友:
注意:我们不接受来自公共email地址的样品申请。
申请免费样品时,请务必使用您的公司邮件地址。

网友:
引用 网友C:
MAX1898EUP  还可以免费申请样片,快点去呀??!!
http://china.maxim-ic.com/quick_view2.cfm/qv_pk/3250/t/or

谢谢前辈,但是遇到8楼的情况怎么办啊?而且我已经买了....25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