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arl Effect Technology and the inventor of the Searl Effect Generator (SEG)

楼主:
塞尔效应技术及塞尔效应发电机的发明者
PART 1:  The Searl Effect Generator (SEG) has the functional resemblance to a linear induction motor (LIM) designed on a vertical track, rounded and joined at the ends for continuous motion of movable rotors. It is a magnetic prime mover of cylindrical parts over stator rings that function without mechanical wear or friction.
第一部分:塞尔效应发电机与线性感应式电机在功能上有类似之处,线性感应电机是利用垂直于运动方向的、在两端汇集的圆形磁轨使转子产生连续运动的。塞尔发电机靠一个悬在静子环上的圆柱形磁性运动件来发电,工作时避免了机械损耗和摩擦。

  The SEG’s stators and rollers are magnetic components uniquely magnetized or imprinted with magnetic patterns and matched like a planetary gear. This magnetic arrangement along with the resulting radial currents from the Neodymium layer creates the roller's magnetomotive forces into motion at right angles to both the electric and magnetic vectors. The roller’s momentum is a Cycladic pattern superimposed on an orbit over the circumference of the stator. In this manner each roller induces eddy current of induction against the copper surfaces of the stator ring which effectively creates a frictionless magnetic bearing. This enables the SEG to operate with the service expectancy of a lifetime, free of wear and consequently free of maintenance.
塞尔发电机的转子和定子都是磁性元件,每一对转子和定子都被按照独一无二的磁象永久磁化成型,匹配的像一对行星齿轮副一样。

这种磁性结构可使钕层产生径向电流进而把转子的磁力转换成运动,运动方向参考右手定则。转子的动量循环叠加于定子四周的圆形

轨迹上。以这种方式,每一个转子都会在定子环的铜材表面感应出涡电流,这样,就形成了无摩擦的电磁轴承。这种特性使得塞尔发电机具有较为理想的工作寿命,因为无摩擦,所以无需保养。

  Technical Definition of a Surface Operating SEG

PART II:  The generator consists of three stator rings (called Plates) that are composed of four distinctively different materials concentrically layered to each other and fixed to a base. Surrounding each of the Plates is rotors (called rollers) constructed with the same materials but are free to rotate around the Plates. The inner most Plate typically has 12 rollers, 22 on the second stage and 32 on the final Plate. Surrounding the outer most rollers are conventional electromagnets, which by way of magnetic induction taps energy out of the rapid passing of magnetized rollers. These inductive pickup coils are connected in various configurations to supply AC or DC power at a variety of desired voltage and current levels to suit residential or industrial applications.

  The SEG is defined as a device constructed of 2,124 component parts that make up 3 plates and 66 roller sets. 12 of the 2,124 components make the 3 plates that act as reaction components. 2,112 components are employed to create 66 roller sets that also act as active components. Each roller set consists of 8 segments constructed from 32 components.

  Each segment cannot be less than 34 grams in weight, as the law of the squares defines that value as the lowest value suitable for the reasonable generation of electricity. Therefore the smallest roller set must weigh 272 grams, making a grand total of 2,244 grams per roller set for the smallest surface bound SEG.

  The SEG is a step up rotary transformer. In fact it’s a 'three rotary transformers' operational system, within the whole unit. The inner transformer output is fed in to the input of the second plate which increases the output of the second unit, which output feeds as an input to the final unit, thereby increasing its final output to a very high voltage. The output windings can be designed to step down the output to a standard 240 volts at the rate of about 15 Kilowatts for a home unit.

PART III:  From 1946 up to 1968 the Searl Effect was referred to as magnetic bubbles in motion as it was explained in John's early newsletters. In 1968, it became clear that these magnetic bubbles contained particles in a set manner and that there was a set pattern to how many bubbles were present in the material. Because of this finding, Searl dropped the term ‘magnetic bubbles’ and replace it with the term ‘magnetic quantum material’ and released these details in a newsletter which has since been reproduced in one of Searl’s books a few years ago. A laboratory examination also agrees that somehow the material changes its state when produced in this manner.

  When the rollers are brought into close proximity to the SEG plate, the Searl Effect resonant magnetic field causes negative ions and electrons to be drawn into and accelerated through the machine. This process is assisted by the highly electron-attracting or capturing effect of the Neodymium metallic layer. The unique mechanical and material arrangement of the SEG pulses the neodymium to continually release and replace the surplus electrons that provides both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power.

  The SEG mockup is a recent development towards a working prototype which demonstrates many of the core principles of the SEG in motion.

网友:
约翰 R.R. 瑟尔博士,号称这就是全球能源解决方案!

让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个发电机的工作原理,共同提高!

该话题资料由一位车载发电机从业者提供,因此我将其安置于本版块。

网友:
优酷网上直接输入“塞尔发电机”就有相关演示视频可供观看!

网友:
有兴趣的朋友来帮忙翻译下,

也欢迎多多探讨。

大家自己可以确定翻译第几部分(PARTI  PARTII  PARTIII ),我会随时将翻译内容更新到1楼。

网友:
这也信?

也许能发电。但过一段时间后,发现磁铁没有磁性了。发出来的电在没有损耗的情况下刚好把这些磁铁充满磁。

网友:
很好 期待大家翻译啊.......

网友:
就我对传统发电机的理解,对塞尔效应提出的能源解决方案持怀疑态度,之所以希望大家来讨论,就是想吃透它到底是怎么回事 、、、

网友:
译文第一段

Searl Effect Technology and the inventor of the Searl Effect Generator (SEG)
塞尔效应技术及塞尔效应发电机的发明者
PART 1:  The Searl Effect Generator (SEG) has the functional resemblance to a linear induction motor (LIM)

designed on a vertical track, rounded and joined at the ends for continuous motion of movable rotors. It is a

magnetic prime mover of cylindrical parts over stator rings that function without mechanical wear or friction.
第一部分:塞尔效应发电机与线性感应式电机在功能上有类似之处,线性感应电机是利用垂直于运动方向的、在两端汇集的圆形磁轨使转子产生连续运动的。塞尔发电机靠一个悬在静子环上的圆柱形磁性运动件来发电,工作时避免了机械损耗和摩擦。

网友:
译文第二段 (有点粗糙欢迎批评指正)

The SEG’s stators and rollers are magnetic components uniquely magnetized or imprinted with magnetic patterns and matched like a planetary gear. This magnetic arrangement along with the resulting radial currents from the Neodymium layer creates the roller's magnetomotive forces into motion at right angles to both the electric and magnetic vectors. The roller’s momentum is a Cycladic pattern superimposed on an orbit over the circumference of the stator.
In this manner each roller induces eddy current of induction against the copper surfaces of the stator ring which effectively creates a frictionless magnetic bearing. This enables the SEG to operate with the service expectancy of
a lifetime, free of wear and consequently free of maintenance.
塞尔发电机的转子和定子都是磁性元件,每一对转子和定子都被按照独一无二的磁象永久磁化成型,匹配的像一对行星齿轮副一样。

这种磁性结构可使钕层产生径向电流进而把转子的磁力转换成运动,运动方向参考右手定则。转子的动量循环叠加于定子四周的圆形

轨迹上。以这种方式,每一个转子都会在定子环的铜材表面感应出涡电流,这样,就形成了无摩擦的电磁轴承。这种特性使得塞尔发电机具有较为理想的工作寿命,因为无摩擦,所以无需保养。

网友:
回复 网友A:

ulan辛苦了!

网友:
英文不大好,,围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The SEG’s stators and rollers are magnetic components uniquely magnetized or imprinted with magnetic patterns and matched like a planetary gear. This magnetic arrangement along with the resulting rad ...

这段东西的确不好翻译!辛苦你了!超长句的译文是个难点!

网友:
翻译!!

The SEG is defined as a device constructed of 2,124 component parts that make up 3 plates and 66 roller sets. 12 of the 2,124 components make the 3 plates that act as reaction components. 2,112 components are employed to create 66 roller sets that also act as active components. Each roller set consists of 8 segments constructed from 32 components

SEG设备的定义:这个设备由3个圆盘和66个转子装置组成,共有2124个部件,其中12个用来构成圆盘作为无功部分,另外2112构成66个转子装置作为有功部分。每个转子装置由8个段,共32个部件组成。

Each segment cannot be less than 34 grams in weight, as the law of the squares defines that value as the lowest value suitable for the reasonable generation of electricity. Therefore the smallest roller set must weigh 272 grams, making a grand total of 2,244 grams per roller set for the smallest surface bound SEG.

每个段重量不能小于34克,这是可以产生合理电力的最小重量,这根据幻方定律计算而来。因此,单个转子装置的最小质量为272克,总计2244克最小表面积的SEG

SEG是一个升压旋转变压器,从系统内部构成来说,实际上它是”三个旋转变压器“组成的操作系统。内层变压器单元的输出提供给第二个圆盘作为输入,从而 增 加了第二个单元的输出,第二个单元的输出又提供给最外层单元作为输入,这增加了最外层输出电压,从而可以输出超高压。可以通过设计输出线圈来降压到240 伏15千瓦来满足家用需求。

PART III:

从1946年到1968年塞尔教授在信件中描述塞尔效应为移动的磁泡,1968年,通过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这些磁泡中包含粒子,进而找到了一种模型来计 算 材料中磁泡的多少,因为此项发现塞尔废弃了“磁泡”的概念,提出了“磁量子材料”的概念,并在信件中描述了细节,这些信件包括在几年前塞尔出版的书中。一 个实验也观察到按照这种方式生产时材料会改变自身状态。

当转子非常接近SEG圆盘时,塞尔效应产生的磁场导致阴离子和电子被机器吸入并加速,钕金属层的强电子吸附和捕获效应进一步促进了这个过程,SEG独特的机械结构和材料组织形式推动钕持续释放和取代多余的电子,进而提供了机械力和电力
可以直接看下面的网站!!!!!!!!
http://www.wangyong.com/blog/?p=21

主要还是多多了解的!!!!!!看看这方面的东西!!!!!!!!!!!!!!

网友:
回复 楼主:

顶顶楼主,原来汽车电子空间这么大哈哈哈

网友:
塞尔效应发电机与线性感应式电机在功能上有类似之处,线性感应电机是利用垂直于运动方向的、在两端汇集的圆形磁轨使转子产生连续运动的。塞尔发电机靠一个悬在静子环上的圆柱形磁性运动件来发电,工作时避免了机械损耗和摩擦。

网友:
这个不错啊,赞一个!

这个不错啊,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