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与FPGA之间通信

楼主:
目前想做arm嵌入linux将FPGA做为一个数据处理功能,请教大家有没有好的方法呢!

网友:
最好先看看相关的资料

网友:
一般都用下面的方法
1:通过PIO 连接
MCU和FPGA相对简单数据传输来说比较简单,包括传输32位的地址, 32位数据,还有一些控制信号的控制。

2:通过外部总线接口连接

网友A:
您好,我是新手,想问下,可以直接把FPGA内部RAM直接接ARM来实现数据传递吗,是直接接到ARM的扩展I/O吗,求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好,我是新手,想问下,可以直接把FPGA内部RAM直接接ARM来实现数据传递吗,是直接接到ARM的扩展I/O吗,求 ...

应该是可以的,ARM和FPGA都用的是GPIO,但是貌似通信起来比较麻烦。

网友:
FPGA直接接ARM的总线上,ARM总共有好几个bank呢,一片FPGA用一个cs信号就可以的

网友:
LS才是正解,ARM上有local bus,挑一个不用的bank出来挂FPGA的RAM就OK了

用GPIO通信效率低,而且操作也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