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口到底能不能控制三极管导通呢?

楼主:
在前一篇帖子“丢人的设计失误”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02411-1-1.html jxb01033016说IO口不能控制三及管导通的。但是在实际的使用中,很多的时候都是直接用IO口来控制三极管的,那么从原理上来说IO口到底能不能控制三极管导通呢,欢迎大家发表自己的看法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前一篇帖子“丢人的设计失误”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02411-1-1.html里 jxb01033016说IO口不能控制三及管导通的。但是在实际的使用中,很多的时候都是直接用IO口来控制三极管的,那么从原理上来说IO口 ...

学习板上好像经常碰到类似下面的接法,工程中怎么用就不知道了。
猜想:三极管是电流驱动型的,电流达到了,应该就可以控制导通了。

网友:
搭一个线路出来测试就知道了。同意2楼观点。

网友:
I/O口好像可以控制三极管的导通,应该要加一个限流电阻吧。

网友:
可以控制,我们做的军工的产品都有这样的做法。

可以控制,我们做的军工的产品都有这样的做法。

网友:
不一定加限流电阻,直接接TTL器件就可以了

不一定加限流电阻,直接接TTL器件就可以了

网友:
用过的是可以的,MOS管也行,只要IO口的电压超过开启电压就行